求助:为何LF2407A 仿真时不能全速运行

楼主(2011-10-02):
我用 的是2407A 的开发板,仿真器是XDS510,CCS3.3,  仿真器能正常连接到开发板上,在仿真时单步运行没什么问题,可当全速运行时程序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在我的while(1)循环中,以下是我仿真用的程序,初学DSP有很多不懂,请大侠指点:

main.c

#include"stdio.h"
#include"2407.h"
unsigned int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c=0;

void wait(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0; i++)
{
   if(i==200)
   {
  b=100;
  b++;
   }
}
}
void main(void)
{
asm(" setc INTM");  /*禁止所有中断*/
asm(" clrc SXM");  /*无符号扩展*/
asm(" clrc OVM");  /*无溢出保护*/
asm(" clrc  CNF");  /*将块B0配置到数据存储区*/

*SCSR1 = 0X0600|0X0004;
a=0x1520;
    *MCRA = 0X0000;
*PADATDIR = 0XFF00;
*PBDATDIR = 0XFF00;
*PBDATDIR = 0XFFFF;
a++;
*PBDATDIR = 0XFF00;
*PBDATDIR = 0XFFFF;
b++;
*PBDATDIR = 0XFF00;
*PBDATDIR = 0XFFFF;
c++;
while(1)
{
  *PBDATDIR = 0XFF00;
  wait();
  *PBDATDIR = 0XFFFF;
}
}

cmd 文件
-stack 0x100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x0000,  length = 0x0040
         FLASH:   origin = 0x100,  length = 0x7F00
         SARAM_P:  origin = 0x8001,  length = 0x4000
PAGE 1:
         B2:   origin = 0x0060,  length = 0x020
         B0:   origin = 0x200,  length = 0x100
         B1:   origin = 0x300,  length = 0x100
         SARAM_D:  origin = 0xc001,  length = 0x4000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S PAGE 0
        .text:   {} > SARAM_P PAGE 0
        .cinit:  {} > SARAM_P PAGE 0
        .switch:  {} > SARAM_P PAGE 0
        .sysmem:  {} > B1 PAGE 1
        .bss:   {} > B1 PAGE 1
        .stack:  {} > B0 PAGE 1
}

网友:
何谓全速?
没有加载程序吧!在SRAM中跑程序,不加载肯定不能脱机
改改cmd下到片内flash再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载程序了,不然单步也不会运行啊,对CMD文件 我还是一知半解,不知从何下手呢

网友(2011-11-19):
建议多看看书,有很多dsp书都介绍c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