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0F6014A的AD怎么配置啊?

楼主(2011-10-02):
这几天看芯片手册AD部分看不明白,弄不清ADCHS怎么选通,每一个采样口结果是缓冲到对应的ADCBUF中吗?搜了网上这个型号的代码,就一个版版本,我想用8路以上的AD,恳请各位指点一下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小系统板热转印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002134552.png)

实验面包板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002134623.png)

液晶测试 (原文件名:p888.jpg)

以上是自己买的两片p30f6014a用来做实验的最小系统,外围逐渐再加,就是调试比较慢,恳请各位指教啊!

网友(2014-11-10):
ADPCFG=0XFFFB;   //设置RB2为模拟输入
ADCON1=0X0004;        //samplebit=0,结束采样
ADCHS=0X0002;    //将RB2/AN2作为CH0输入的 模拟量;
ADCSSL=0;
ADCON3=0X0002;    //手动启动采样,TAD取为内部2TCY
ADCON2=0X2000;                //外部参考电压源2.500V
ADCON1bits.ADON=1;   //打开AD模块

网友:
while(1)
    {

   delay_ms(100) ;        // 延迟100MS
   ADCON1bits.SAMP=0;    //开始装换
   while(!ADCON1bits.DONE);//转换结束?
     ADCVALUE=ADCBUF0;        //假如结束,娶AD值
time_to_disbuffer1(ADCVALUE);//----------显示电压值处理
    wu_6_wei_display1(0,1);    //显示第2行(右侧)---电压值
}
//以上仅供参考,程序可用,我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