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材料想做个电压表头……

楼主(2011-10-02):
AD:

ADS1210
24-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FEATURES
 DELTA-SIGMA A/D CONVERTER
 23 BITS EFFECTIVE RESOLUTION AT 10Hz
AND 20 BITS AT 1000Hz
 DIFFERENTIAL INPUTS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FLEXIBLE SPI™-COMPATIBLE SSI
INTERFACE WITH 2-WIRE MODE
 PROGRAMMABLE CUT-OFF FREQUENCY
UP TO 15.6kHz
 INTERNAL/EXTERNAL REFERENCE
 ON-CHIP SELF-CALIBRATION
 ADS1211 INCLUDES 4-CHANNEL MUX

REF:

REF5040
4.096V
1FEATURES DESCRIPTION
2• LOW TEMPERATURE DRIFT:
– High-Grade: 3ppm/°C (max)
– Standard-Grade: 8ppm/°C (max)
• HIGH ACCURACY:
– High-Grade: 0.05% (max)
– Standard-Grade: 0.1% (max)
• LOW NOISE: 3mVPP/V
• EXCELLENT LONG-TERM STABILITY:
– 5ppm/1000hr (typ) after 1000 hours
HIGH OUTPUT CURRENT: ±10mA
•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25°C

运放:
未定

还有一个16Bit的ADS1110,能直接测负电压(+-2.048),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不知道能做到几位半?(瓶颈在哪里?)

本人技术一般,在校学生。至少应该比我的UT33D好吧?

求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
都是样片?

网友:
如果用样片做,不计成本,只图方便。推荐max1499,外围电路极其精简,内置基准与LED驱动和时钟。直接接段式管就能显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样片,TI比较慷慨

希望不要浪费了

网友:
ADS1210 ,我记得这个是不惜要ref的吧?

REF5040 是做校准用的?

网友:
ADS1210 肯定比一般的4位半要好多了,但是ADS1210不支持4V基准,用2.5V的吧,推荐AD780比较搭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S1210是Ti很少的有内部基准(24位),lz不知道怎么想。

春风大哥,ADS1210搭好系统如何校准?用ti的基准芯片靠谱么?如果没有4位半以上的表。比如用2.048+4.096校准下。

楼主:
哇……春风大侠关注……

下面是我复制PDF的,好像可以4V基准啊?

Analog Input: Current ................................................ ±100mA, Momentary
±10mA, Continuous
Voltage ................................... AGND –0.3V to AVDD +0.3V
AVDD to DVDD ........................................................................... –0.3V to 6V
AVDD to AGND ......................................................................... –0.3V to 6V
DVDD to DGND ......................................................................... –0.3V to 6V
AGND to DGND ................................................................................ ±0.3V
REFIN Voltage to AGND ............................................ –0.3V to AVDD +0.3V
Digital Input Voltage to DGND .................................. –0.3V to DVDD +0.3V
Digital Output Voltage to DGND ............................... –0.3V to DVDD +0.3V
Lead Temperature (soldering, 10s) .............................................. +300°C
Power Dissipation (Any package) .................................................. 500mW

内部基准是2.5V的,但是没有说精度,所以想用外部基准

麻烦春风大侠说说能做到几位?我好估算一下成本……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什么时候申请的?收到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收到了……

fedex转邮政,大概一个星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范围是2.0V - 3.0V  ,外部基准只能用2.5V的了,内部基准25ppm,3位半也够了,但是太浪费24bit的分辨率了。

回复 网友C:

24bit的都能做到稳定的4位半,但是没有5位半表校准也是白做,只看个分辨率,精度不能保证。

楼主:
谢谢各位!

实验室有五位半

刚刚淘宝了一下

ads1210基本50+

不能浪费啊……

继续准备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样片做,不计成本,只图方便。推荐max1499,外围电路极其精简,内置基准与led驱动和时钟。直接接段式管就能显示电压。

max1499什么价位?

网友:
好像这几只ADC都是单电源供电,不能测量负电压

所谓的负电压只是差分电压,可正可负,但差分端两个对地的电压仍旧是大于等于0的电压的。

楼主:
谢谢楼上,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