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keil禁止给uncalled segment分配空间?

楼主(2011-10-02):
最近在用51单片机SD卡+VS1003来做MP3
可是在调试的时候遇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我在main函数里只是调用了一个简短的函数,还有好多函数只是定义了调试过了,还没使用到,但是我这些都放在一个工程里编译就会报错,说是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郁闷了,我的main函数里只调用了一个简单的函数啊为什么没调用的函数KEIL也把它给塞进HEX文件里去。。。
请大虾们解决一下小弟这个问题...

(我试过把Memory Model设置为Large (我的STC12C5A60S2内部有1280的XDATA), 可以用,但是考虑到队友那里这样设置的时候不能使用红外的功能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不想改Memory Model。更不想手动注释这些没调用的函数,那样太麻烦了。。。)

网友:
把target options中的device页中选上"Use LX51 ...",然后在LX51 Misc页中的Misc Control中填入"REMOVEUNUSED",确认后重新编译即可自动去掉未调用的函数。

如下图: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
好奇怪,现在又没这个问题了。。。印象中我好像没改什么东西啊。。。这是为什么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SD_WAITREADY?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D_GETCID?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SD_GETCAPACITY?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D_WRITESINGLEBLOCK?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D_READ_BYTES?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14_6US?UTILITIE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VS_SOFTRESET?VS1003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VS1003B_WRITEDAT?VS1003

楼主:
如果。。。。原来。。。啊!!!!!!!!

如果我把main写成mian。。。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IAN?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SD_WAITREADY?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D_GETCID?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SD_GETCAPACITY?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D_WRITESINGLEBLOCK?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D_READ_BYTES?MMC_SD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14_6US?UTILITIE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VS_SOFTRESET?VS1003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VS1003B_WRITEDAT?VS1003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GETSECTORADDR?FAT_FS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SETNEXTSECTOR?FAT_FS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SETNEXTCLUSTER?FAT_FS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FILEFIRSTSECTOR?FAT_FS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SD_GETCID?MMC_SD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SD_GETCSD?MMC_SD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VS_WRITEREG?VS1003
    LENGTH:  0003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IAN?MAIN
    LENGTH:  0001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_VS_SINTEST?VS1003
    LENGTH:  0001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MAIN
    MODULE:  D:\PROGRAM FILES\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MAIN
    MODULE:  D:\PROGRAM FILES\KEIL\C51\LIB\C51S.LIB (?C_INIT)
    ADDRESS: 5772H
Program Size: data=152.0 xdata=838 code=24081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
可是,我一直都没改这个main。。。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才对啊???
还能有什么原因???求解答啊。。。。。。。。。。。。。。。。。。。

楼主:
说实话Keil这一点真的挺烂的,请看证据:

我看过网上有文章说加编译开关,可是如果自己的函数库大了的话这也太麻烦了,这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keil公司就是这么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帮助,问题圆满解决了

(希望我下面的内容会对网友有帮助)

首先我一开始照你的意思设置了以后遇到了错误,说要我升级到PK51,我用的是KEIL uvision 4,可能是因为当初没破_解好,去网上找个注_册机就解决了

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个指令在KEIL的帮助文档里有的,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看帮助文档才行啊。。。

呵呵,设置成功以后效果不错~

data的大小少了很多了~

网友(2012-03-28):
好东西呀 MARK一下了

网友:
学到了一招,谢谢

网友:
mark 正被这个问题烦恼

网友:
学到一招!!!!!!!!!!!!!

网友:
以前没用的都是注释掉,学一下

网友:
早就应该学会看帮助文档了,里面包括了所有的警告信息和错误信息.

网友:
这招很强大!我编译CH376S的工程试试,这里面有很多函数都没被调用。

网友:
备注:以后我也试试“瘦身编译法” 哈哈

网友(2012-04-27):
一直想找这个功能,不知道别的片子行不

网友:
我也来学习“瘦身编译法”

网友:
这一点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哇!一直没注意到呢   厉害啊

网友(2012-05-29):
学到一招啊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2012-07-05):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2012-09-01):
没有调用的函数,keil编译器则认为有可能是中断函数,所以会把它塞进HEX文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调用的函数,keil编译器则认为有可能是中断函数,所以会把它塞进HEX文件里 ...

不是的,技术上完全是可以区别中断函数与普通函数,如 C51 的中断函数会加入 interrupt 关键字,而在 MDK中如 STM32 的中断函数的名字则是在启动代码中都有被引用,
也就是说,原则上除了特殊关键字声明外,所有所有没有被引用函数都可以被除去,这是很基本的代码优化。

网友:
受教了,啧啧

网友(2012-12-08):
不错,学到一招!!~~

网友:
KEIL不是笨......因为如果你的码有多任务的东东,它就不能随便去掉那些未调用的函数.

网友(2014-11-19):
为什么我用这个方法报错?
*** ERROR L121: IMPROPER FIXUP
    MODULE:  keyboard.obj (KEYBOARD)
    SEGMENT: ?PR?KEYPRESSTIME?KEYBOARD
    OFFSET:  000001H

网友: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