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PCMCIA转并口能否正常驱动 JJ?笔记本没并口,要为快要到来的JJ做准备 。

楼主(2011-10-0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105687601

网友:
貌似大部分都不行、、、、、、

没看到连接中、、、(要是你的设备对该卡的IO地址有要求请慎拍!实际测试中,对IO地址有要求的设备此卡90%不能用。

网友:
现在USB的也有啦,前两年是没有的。

楼主:
有哪位有JJ的,试过哪个转换卡能用, 能给个地址吗?总不能再去买台带LPT的台式机吧.

楼主:
或者谁有不用的IBM的扩展坞?我的x200的本本 。

网友:
这种并不是转换,只是扩展。感觉应该没问题的。
最好问问卖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并不是转换,只是扩展。感觉应该没问题的。
最好问问卖家。

卖家说是可以的,可我JJ还没到,没法试 是不是能用,所以想问问有JJ的人,哪种PCMCIA转换卡好用,省的买了不合适 。

楼主:
桌子上的茶杯呀,X200的扩展坞也没有串口和并口。

楼主:
AM的JJ 已到,没办法,找不到有并口的PC ,只好买了一个PCMCIA 转并口的卡,据卖家说可以用于雕刻机的 ,有固定的278 378的地址,能不能用,到时候再告诉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试验了吗?能用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纠结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lz试验了吗?能用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纠结中

还没呢,今天刚买,要周一到,卖家说是可以,有人试过好用的 。等我拿到了试试 。

网友:
如果能用扩展坞还是扩展坞比较好。这个pcmica并口应该可以用,做IO应该没问题,但是对Mach3这样的要求并口发出脉冲,对时序要求很高的场合,估计恐怕会有一定问题的。

楼主(2011-11-01):
结果出来了,很不理想,能连上机器,但是运动抖的厉害。 看来还是不行 。只能去找台式机了。

网友:
恒通的?啥芯片?在那个链接里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1楼的那个链接,是8楼的那个样子的卡。搜恒通就可以搜到。

网友:
恒通卡,多少钱入的,恒通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吧,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220买的,设置应该没问题,能联上,按方向键几个轴也能动,就是抖的厉害.感觉丢了好多脉冲(是不是就是失步),不如手动的平稳.

网友:
BIOS的相应设置,降低优先级,单核运行,Drivetest是否是一条干净的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