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安装使用的问题!急!

楼主(2011-10-02):
各位大侠!我刚刚买了源创力的DSP2812的开发板,外带一个XDS510-USB的仿真器,完全按照他的说明书安装的,现在竟然连接不到目标板。我问了他们技术也说不清楚,他还在出差,不能上网还的几天呢。我只能先来请教各位大侠了。连个错误码都没有,就是连接不上。也不知道是不是驱动的问题。装了一个下午,装了几次,笔记本台式机都试过了。都不行。听说都买合众达的,有没有用过源创力的?各位帮帮忙,看怎么查找问题,解决问题!!谢谢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我一样的遭遇,不过我跟你买的不是同一个公司,我买的是永腾电子DSP5509A的开发板,仿真器也是XDS510的,也连不上仿真器,家里的是无限等待,公司的机器还给点提示。问了技术支持几次,他也不知道。我总算感受到,中国的技术支持有多么得水。。。像这种小公司,买的人会很少,大公司如合众达,闻亭,61ic的,自己买太贵了。

楼主:
哦,。原来如此,那我也打算换了。再等待消息,实在不行就换了。我买了他们的开发办呢,这仿真器都连不上啊,没法用啊,1千多呢 ,哎!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要维权,我那个公司的板子保修一年,我在淘宝买的时候也是看了很多用过的人的评价才买的,毕竟1000多呢。。。我觉得大概就4个问题:1. CCS有问题 2. 仿真器驱动有问题 3. 仿真器和板子的接口有问题,比如说接触不良 4. 就是仿真器自己有问题(这个就比较倒霉了)你先一个个试过来。我在网上找CCS的安装程序,竟然还找不到,汗。。。

楼主:
谢谢,我还在等他信呢,他们技术说等他们十一放完假在跟我联系,哎!

网友:
xds510,哎,一个噩梦。

不是说它不好,只是ti的ccs和芯片更新太快,第三方做的仿真器,永远无法及时跟上步伐。

现在好了,ti发布了自己的仿真器xds100系列,且得到ti官方驱动支持。想必,稳定性会提高很多。

网友:
首先用一个SD工具软件看能不能RESET仿真机,不能的话通常是并口电缆 或XDS510自己问题(XDS510要外加5V电源的,别忘了)。能成功就可能DSP板子问题

网友:
用过合众达和开发板之家两种,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88888888888.提供的信息,我已经在淘宝上找到了,很便宜的,买家都说好。才100多块钱。我买那个300多呢,准备换了。哈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初开发板之家的花了900多,合众达的1800多

网友:
TI的仿真器总是容易连不上,一般换windows,换驱动,换CCS版本,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当初买这个公司的板子的时候,有套餐:开发板和仿真器一起买,可以便宜一些钱。当初就有两种仿真器:TDS-510和XDS-510,问了买家这两款有什么区别,他说XDS比TDS的抗干扰性能更好,我想反正就多花100多块钱,就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下面的评价都说挺好用的,几乎都是买的TDS的,谁知道我买了一个XDS的就连不上。。。后来我在21IC上看到,说第三方做的仿真器稳定性不是很好,哪怕是那些有名的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SD工具软件”具体是什么东西啊?我买的XDS-510,通过USB口连接电脑,并没有外加的5V电源哇。

网友:
"第三方做的仿真器稳定性不是很好,哪怕是那些有名的公司"

这话说得太对了。

当时买的仿真器就是买国内最知名的,花了1700大洋,后来去拿货,给我便宜了100。

买这个仿真器主要为了使用28335,由于当时335刚出来,第三方仿真器驱动更新不好。搞的我每次烧写片子都提心吊胆。搞不好,一个晚

上从新安装ccs 七次。

从这件事情上教训,1、使用刚刚推出片子要慎重。2、最好使用官方的仿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sd工具软件”具体是什么东西啊?我买的xds-510,通过usb口连接电脑,并没有外加的5v电源哇。

奥,还以为你是并口的,USB的确实碰过,我也有个合众达USB的510,有的电脑能用,有的不能用。我前面帖子说的针对并口的510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推荐两个官方的仿真器吧,在哪能买到?我也是仿真器和开发板一起买的,花了1300多。仿真器就360,天哪居然不好使,我也是装了7-8次啊,还是两个电脑呢。几个软件一起装,一起卸,麻烦死了。我昨天又跟他们销售联系了,说等他们技术上班再说。还说不可能。哎。

楼主:
我用过的ARM 、FPGA ,仿真器都是一个驱动装上去就可以用了。没想到这个东西装的时候就很麻烦,N多个软件 。结果还不能用啊。还有弱弱的问一句现在的2812多少钱一片?没用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你问他们,他们都会说“不可能”,“我们都在用的”。早知道我就买TDS510的了,如果真是仿真器有问题,我要找他们销售的,要给我换,这是最起码的了吧,总不见得花了钱,买来的东西不能用的吧。。。

楼主:
是啊,我跟他销售说了,他说等他们技术来解决,不行再说。我说不行就给我返修。我们公司买的,当然是我找的他们家。不行就让我们采购出马。我都打算好了,要不给我好好处理。我就公布他们家淘宝的网址,到各个技术论坛宣传去。搞臭他们!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推荐两个官方的仿真器吧,在哪能买到?我也是仿真器和开发板一起买的,花了1300多。仿真器就360,天哪居然不好使,我也是装了7-8次啊,还是两个电脑呢。几个软件一起装,一起卸,麻烦死了。我昨天又跟他们销售联系了,说等他们技术上班再说。还说不可能。哎。

2812的开发板近1000元?!

学习2812不如学习28335。2812性能比335差很远,但是价格却比335高。想必,ti现在已经主推28335了。

至于仿真器,ti官方设计xds100v1,xds100v2和xds100v3,3个版本。也许你买的xds510就是xds100v1的设计?

3个版本,推荐v2版,至于v3刚推出来,尚待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C:
2812的开发板近1000元?!
学习2812不如学习28335。2812性能比335差很远,但是价格却比335高。想必,ti现在已经主推28335了。
至于仿真器,ti官方设计xds100v1,xds100v2和xds100v3,3个版本。也许你买的xds510就是xds100v1的设计?
3个版本,推荐v2版,至于v3刚推出来......

哪有的卖呢?请推荐 网址。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说的只是建议而已。

网友:
X100相比XDS510速度慢,如果你是学习用就无所谓了。

楼主:
帮帮我吧,给我推荐个肯定好用的。我的班子买回来,还没有连上呢,郁闷啊。

网友:
我用的61ic的XDS510 Plus,板是自己做的28335.这个很容易连上的。(排除你的板子和仿真器硬件有问题之外)

网友:
有时候和本本有关,我就遇到过!看来兼容性有待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时候和本本有关,我就遇到过!看来兼容性有待提高!

台式机也试过了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
如果你硬件本身有问题,跟电脑有什么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硬件本身有问题,跟电脑有什么关系!

是啊,我已经退回去,让他们测试维修了。他们之前一口否认硬件问题,就说测试过了,都是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冲突呢。我电脑上好多仿真器的驱动,有几个就是冲突的,只能装一个,用另一个的时候换电脑了只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么快就退回去了啊?就怕给他们寄回去,他们又说是好的,说你软件安装有问题,然后来回寄烦都烦死了,网购就是这么不好╮(╯﹏╰)╭。。。
我叫他技术支持再给我一遍软件CCSV和驱动,因为他们给我的软件装的时候都有警告的。。。不行我也发个帖子了,o(╯□╰)o。。。我都截图截下来的。

网友:
还有如果是硬件问题,不一定是仿真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你先别急着买仿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可能是驱动冲突呢。我电脑上好多仿真器的驱动,有几个就是冲突的,只能装一个,用另一个的时候换电脑了只能。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啊,我之前都装了ARM ,FPGA的仿真器的驱动的,找个没有的试试。谢谢提醒。他们的技术干脆不接我电话,更别说上网了。我只能找他们售后的。

网友:
楼主找得什么鸟人买得啊!投诉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找得什么鸟人买得啊!投诉他啊

我已经给他退回去返修了。那个TARGET灯不亮是不是硬件的问题。驱动已经装好了。如果修不好,我就给他们公开,淘宝地址都公开,省的别人再上当。

网友:
仿真器连开发板后(TARGET)目标灯当然亮,代表和开发板已经硬件连接了。他们好歹发出来也得先试试把!太扯了!稳定性也太差了!淘宝买得可以退的!不退就告诉他给差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我那个板仿真器和开发板的JTAG口比较松,我稍微动动,开发板上那灯不亮了,再稍微动动,又亮了。

网友:
你像合众达,61ic,闻亭用的都是一次成型的JTAG插头和抗干扰的原厂排线,成本高!一般个人做的大部分都是自己买排线和插头自己做的线,加上买的插头的质量问题,做的时候一致性不高,接触不良估计就比较常见了。你看下面图比较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明伟的XDS510仿真器,刚开始还行,后来就是提示出错,死活连接不上,找他们技术支持,说了半天,他讲不清楚,要我寄给他们,而且不保证能弄好,我说像这个情况网上好多人反映,你们不可能不知道的吧,给的答复是那得看清楚。。。。。

当时觉得很气愤,花那么多钱买了东西,没有多久就坏了,技术支持还这么不靠谱。。。于是就想自己找原因,结果,原因没有弄清楚,反倒是找到了XDS510的开源资料,就决定自己做一个,陆陆续续近两月时间,最后尽让我弄出来了!!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反正自己用着一直没有出问题。 所以我建议楼主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这个过程的确能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了。他们给我邮回来了,说接触有问题。其实我们原来打开过他们的仿真器,里面一个244居然有只脚没有焊。算了吧,认栽了。回来试了,有时能连上,USB接口那里拔掉,再一次就不行了,再重来又重新找驱动,再装一下又好了。就这样反复,一会好,一会坏。对付用吧。原来TARGET灯还不亮呢,干脆一次都连不上呢。现在还有50%的机会能连上。我对他家是失望了。打算买官方的仿真器了。大家又没有很好的推荐啊?

网友(2011-11-04):
我的也解决了,仿真器和开发板的JTAG口插反了,应该有一个口被堵住的,我拿到的那个正好没被堵住。先前我邮寄给他们,他们又给我换了一个新的仿真器。像4O楼说的,所有非官方的用的都是右边的这种接口,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