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DIY一高精度 “电子天枰” 不知该选用什么力学传感器。

楼主(2011-10-02):
我希望能称量像羽毛、小纸片,瓜子壳这样的超轻的东西。
我查了一下,发现有以下几种常用力学传感器。但不知精度是否能达到要求。我还想了解一下,温度对这些传感器影响大吗?

貌似以上几种传感器,在淘宝上卖的比较火。

网友:
高精度??多高的精度?千份之一,还是万分之一?还是十万分之一?我公司有一台十万分之一的高精度电子称,从瑞士原装进口的,精度可达0.00002g,一根头发丝都可以称得出来(一根头发大概在0.0007g)左右。国内现在还没有能力生产这么高精度的传感器。万分之一就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尽量高吧  该用什么传感器好呢?

网友:
总得有个范围吧,没有范围很难选传感器啊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百分之一有反应了,想准确点就要用千分之一的了,应变传感器最高貌似只能做到千分之一,但是感觉不稳定,好的厂家千分以上都用光电结合的,很精密,赛多利斯的机械部份是一体加工的(应该是高精度加工中心搞的),我拆过万分之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百分之一 和 千分之一 各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呢?

网友:
最简单的diy办法, 找一个电流表.
把电流表放好让指针刚好是水平的.
水平位置为零线.

在指针末的地方做一个凹位, 用作
勾着要称的物件.

当你把要称的物件勾上指针, 指针
的位置不是水平线了. 要指针返回
水平位置, 就在电流表通电.

物件的重量和让指针回零线时的电流
应有一个良好的线性关系.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bH7Iv9R6LA

这连结用一个运放控制电流, 令电流表指针归零. 然后用电压表量
平衡时的电流. 量度眼眉毛的重量约 0.000075克.

---------------------------------------------

用运放控制的办法, 你会发现有一些回差的问题.
就像用丝杆推螺母的问题一样.

http://www.erowid.org/archive/rhodium/chemistry/equipment/scale2.html
有人改了用交流电去帮助指针归零, 也是个好办法.

===================================

这个不用什么科技. 就只是只传统的天平. 用土办法做.用三片刀片做一个古老天平.
http://sci-toys.com/scitoys/scitoys/mathematics/microgram_balance/balance.html

法码用漆皮线. 例如文中讲30漆皮线长度每一mm重0,00045克.

====================================
http://www.avrfreaks.net/index.php?name=PNphpBB2&file=viewtopic&p=867954
这里有一些好的方向.

网友:
说是一根毛,却一点也不简单.

网友:
瓜子壳用百元以下的玩具称就可以。淘宝上大把。

网友:
38hot论坛有篇介绍分析天平的文章,看看你就死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主要体验下diy的乐趣 精度能上去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错。。。好玩~

网友:
家中有一些电子管年代的模电表头, 就可以用来玩.
湿度, 微尘, 静电等都是坏人.

归零的指示, 可试用安一小镜子在天平上, 用激光头照着小镜.
反射出的光点作指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前段时间拆了一个80年代的电子天平用的就是这个原理。里面有个lm399和若干个0.1%的绕线电阻运放和z80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有意思

网友:
谁有上述电阻应变片贴成6分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