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自学雕刻机(三):土法钻孔

楼主(2011-10-03):
我们公司钻孔很多时候是用在做 有机玻璃架上,有不同的直径的孔,生成不同直径钻头的cnc文件,然后钻一种直径的孔,换一次钻头

下面用一块 普通1mm厚度的亚克力为例, 随便钻 1.7mm 和 0.9mm的两种孔

那么首先要将孔位用矢量图画出来, AutoCAD 太复杂, 我用简单的 CorelDraw来画,不用学, 拿个圆拖一下就成

在coreldraw里面 画出一个此尺寸的方框

然后再新建一层,然后画出 0.9mm 1.7mm的两种圆孔,搞定!!!!

要钻孔的地方画圈圈,本例子 只钻 直径1.7mm与0.9mm的孔,所以 只需要画两种直径的圈圈

复制完圈圈后,我们只要导出圈圈与长方形边框(边框的角落可以用来确定原点的位置)

导出 autocad2000的格式,单位mm

因为一会用 ArtCam生成刀路,而ArtCam 2008不支持 中文文件名与中文路径,所以路径和文件名都不能包含中文

导出格式选择 AutoCad 的dwg格式,所以下图用中文名是不行的,要改成英文文件名

安装和运行 ArtCam2008

然后导入我们刚才 用coreldraw生成的矢量图 dwg 文件

导入文件后,会有一个提示框, 这里可以设置原点位置, 点击中间那个平衡四边形可以选择 原点位置(边框的正中, 4个角)
我们选择左下角,单位为mm

输入文件选择默认设置

文件导入完毕,可以看到右边的工作区 显示着我们刚才用coreldraw画的 圈圈与边框

我们现在先处理大的孔,即:1.7mm的孔, 用电脑键盘的shift键配合鼠标多选我们要钻的大孔(1.7mm)

可以看到我们选了6个孔,有5个变成粉红色,一个是红色的,红色的代表矢量有重复了,就是刚才在coreldraw里面复制圈圈的时候,复制多了一个,
第一个红色的圈圈其实里面有2个或多个圈圈重叠在一起了,我们现在用鼠标选中红色的圈圈,然后按del删剩下一个圈圈(变粉红色就表明只剩一个了)

我们现在用鼠标选中红色的圈圈,然后按del删剩下一个圈圈(变粉红色就表明只剩一个了)

6个圈圈都是粉红的,证明里面没有重复的矢量了

现在要处理的矢量选中了(要钻1.7mm的六个孔)
那么我们点击左下角的“选择刀路路径标签”,进行刀路的处理

点击“钻孔”的那个图标

然后软件自动切换到 钻孔参数的设置标签

先选择钻孔的深度,由于我们的材料是1mm厚,但不一定平整,所以钻孔深度多钻0.2mm(共1.2mm),以保证钻孔能钻穿材料

材料是1mm厚,所以材料厚度设为1mm

设置材料厚度参数

下面是要选择刀具,这里比较重要!!!

由于库里面没有我们要用到的1.7mm钻头
所以我们要“自制”刀具

复制一把1.5mm的,然后再改里面的参数就成

看帖的同学发达啦,现在这里的参数和说明就是放钱进你口袋,接好了(不一定说得对,楼主也是初学,大家理解)
现在A那里的描述 改个自己方便看的名字
B:默认的单位是毫米,不用改了
C:就是钻头的直径!!!(重要)
D:下切步距:就是钻头一次下切的深度
假如我要钻的亚克力有3.2mm厚,那么我一次只钻1mm深,3.2mm要分4次钻透
(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排屑,一次不钻太深,材料没那么容易融化,保证雕刻质量和不让材料粘到刀上导致短刀)
同学: 上面的是白花花的经验现金,您放进口袋保管好木有?

E: 行距:(一般用在铣平面是走刀每一行的重复距离,保证两平衡路径之间也能铣平,理解方式看下下图-s20-刀具设置.jpg)
F:主轴速度,就是使用这个刀具一跑这个G代码时主轴的转速
G:进给率:按我的理解和实际操作就是 调至步进电机转动速度,貌似就是F值
H:下切速率:按我的理解是  x轴向下钻孔时的 下切速度(慢点没那么容易断刀)

设置好刀具参数后,点“选取”就行

其他的参数没调过,都用默认,现在 钻孔深度选好了,材料厚度选好了,刀具也选好了
就按这个“现在”按钮 生成刀路

我用ArtCam8 导入coreldraw的矢量图不能生成刀路,但用ArtCam2008就没问题
比较奇怪,所以现在都用 ArtCam2008

下面这个错误提示是 ArtCam8 的,改用ArtCam2008后没有任何问题

此时可以“刀具路径”标签的左上角已经 生成了1.7mm钻孔的刀路了
右边的工作区也看到了1.7mm的大孔 里面已经有“X”的刀路

然后就是处理0.9mm的孔了, 同样,用上面的方法选中所有0.9mm的孔,看是不是全部都是粉红色的
然后点“钻孔”按钮

钻孔深度和材料厚度都跟刚才1.7mm的一样的,不同的是要换一把0.9mm的刀

把刚才我们“自制”的1.7mm刀具复制过来,改名字为0.9mm,然后直径改为0.9mm就行,其他参数都不用变

然后又可以生成 0.9mm孔的刀路了,同样是按“现在”

可以看到左上角有 1.7mm 0.9mm的刀路了,右边工作区,两种尺寸的孔里面都有“刀路了”

然后分批导出刀路,先导出1.7mm的
选中“钻孔1” 然后按下面的 “保存刀具路径”标签,就可以保存刀路了

格式选择: Mach2 mm(*.cnc) (mach3软件不用作任何修改直接支持此文件)

保存刀路

起个名字

照葫芦画瓢,保存0.9mm的刀路

保存后,得到 0.9mm的和1.7mm的两个cnc文件

现在是不是磨刀霍霍向牛羊,准备上机一试身手呢,且慢,先用模拟器看看有木有毛病
用CIMCO Edit 可以打开cnc文件 进行刀路模拟

按左上角那个 当前窗口模拟按键就可以看到模拟刀路了

先大概看看右边模拟出来的刀路对不对

然后可以按 start看刀路的运行,滑条调至运行速度,刀路的动作能很清楚的看到了,基本能验证刀路对不对

刀路没虾米问题了,就可以 用mach3打开了,mach3,只负责用把G代码通过并口传给雕刻机

C“紧急复位”上的长条形红灯和绿灯交替闪表明电脑和雕刻机“脱机”
按一下 “紧急复位”就能和雕刻机联机了
联机后 按电脑键盘的 四个方向箭头和 pageup,pagedown可以控制雕刻机的x/y/z轴运动

把要钻孔的板夹好,用电脑键盘吧 转头移动的 我们刚才设定的“原点”位置,转头刚刚好碰到材料表面

然后按H区的 x/y/z清零, 清零坐标,那么,雕刻机的原点就和材料的原点对上了

此时按电脑键盘的pageup,把转头往上抬个几厘米以防止 一会开始雕刻,钻头没开始转动之前就贴着材料移动导致断刀

原点设置好 了,钻头抬起了!!!,就可以按 A “循环开始” 开始雕刻了

雕刻过程中按B“停止”可以进行暂停,要暂停后开始按 “循环开始”

有什么问题可以按“紧急复位”或机箱上的急停按钮,但这样貌似G代码就要从头来过

暂停后急停后雕刻停止时,最好先把钻头抬起,以免断刀。 按D的返回键“联机状态下”“机箱急停没按下的情况下”
可以让 转头返回原点

雕刻过程中按 F 拉上拉下可以 调至 进给速率,
G 在机箱按钮拨到PC PWM的情况下,拖上拖下,可以调整主轴转速

个人经验: 雕刻软性材料,如:ABS、有机玻璃的时候,可以将主轴调整到
手动调速状态下(机箱主轴控制按钮拨到Manual),这样可以用机箱上的电位器灵活控制主轴速度, 可以调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转速,让材料不会融化

个人经验: 雕刻软性材料,如:ABS、有机玻璃的时候,可以将主轴调整到
手动调速状态下(机箱主轴控制按钮拨到Manual),这样可以用机箱上的电位器灵活控制主轴速度, 可以调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转速,让材料不会融化

下图为 亚克力钻两种尺寸的孔的效果(并非使用上面的矢量图,仅供观察钻孔效果)

楼主:
楼主乃初学,上面的内容可能很多不合理或错误的地方,一起探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啥不从PCB直接导出PS文件,然后用coreldraw 打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为啥不从pcb直接导出ps文件,然后用coreldraw 打开呢?

Portel可以直接导出 coreldraw能识别的格式,如:dwg,不用ps转换那么麻烦

帖子上有说明了,例子是针对任何材料,在没有任何电子文档的情况下

楼主:
帖子配套文字编辑完成

网友:
唉,钻个孔 哪用这么麻烦哟,
LZ可以参考一下PCB导出钻孔文件 的方法来做,
只要PCB软件+加工软件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钻个孔 哪用这么麻烦哟,
lz可以参考一下pcb导出钻孔文件 的方法来做,
只要pcb软件+加工软件而已。

这个帖子目的 不是为pcb钻孔,主要是在任意材料钻孔提供参考,在么有pcb文件或其它矢量文件的前提下

如要在亚克力、pvc、木板等等材料上钻孔,跟电路板没什么关系

楼主:
pcb 雕刻与pcb钻孔的 贴子论坛很多,同学可自行搜索

附上一个 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你那个好像直接是用PCB照片对照弄的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你那个好像直接是用pcb照片对照弄的孔。。。

为免引起误会,已修改帖子,以亚克力随意钻 两种尺寸的孔为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钻个孔 哪用这么麻烦哟,
lz可以参考一下pcb导出钻孔文件 的方法来做,
只要pcb软件+加工软件而已。
这个帖子目的 不是为pcb钻孔,主要是在任意材料钻孔提供参考,在么有pcb文件或其它矢量文件的前提下
如要在亚克力、pvc、木板等等材料上钻孔,跟电路板没什么关系

我是说参考一下方法
并不是说 要搞PCB
其实 就用 搞PCB的方式 也行
在COREL DRAW中 得到孔座标后,在PCB软件中 画孔,然后导出钻孔文件就OK了。
哪怕 手工写个G code 也比你这么多软件 转来转来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钻个孔 哪用这么麻烦哟,
lz可以参考一下pcb导出钻孔文件 的方法来做,
只要pcb软件+加工软件而已。
这个帖子目的 不是为pcb钻孔,主要是在任意材料钻孔提供参考,在么有pcb文件或其它矢量文件的前提下
如要在亚克力、pvc、木板等等材料上钻孔,跟电路板没什么关系
我是说参考一下方法
并不是说 要搞pcb
其实 就用 搞pcb的方式 也行
在corel draw中 得到孔座标后,在pcb软件......

为免引起误会,已修帖子,以亚克力随意钻 两种尺寸的孔为例子

网友:
小板子可以用扫描仪扫,免去最前面的对位还要缩放的烦恼.

网友C:
很好的讲,学习了,我也是菜鸟,

最近正纳闷为什么雕刻出来的圆圈直径总会大0.7mm(用ArtCAM 2008画的并生成刀路),但我生成的是Andersen(*.ncc)文件,不知会不会机器的精度不够(角铁JJ),但画出来的圆是很圆的(自己满意)

网友:
超详细的步骤,楼主辛苦了,顶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辛苦了,顶你~~~我也正在学...

网友:
从零开始自学雕刻机,很适合象我这样的初学者学习,文中介绍的,有很多地方都很实用。

网友:
楼主辛苦了,顶你~~~我也正在学,谢谢

网友:
CAD比CorelDraw好学,直线和圆弧定位简单,但不规则的曲线还是不如CorelDraw,关键是CorelDraw定位要用辅助线,CAD直接输入数值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从事IC设计的吗

网友:
LZ编辑的辛苦了,我一般直接用ART画矢量的,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来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写的很详细

网友:
是个好铁!感谢分享

网友:
非常好的雕刻机初学资料

网友(2011-11-03):
这个贴很好,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好东西,很详细,帮大忙了

网友:
看到机器了,是CNC01

网友:
好资料 马克一下

网友(2011-12-20):
谢谢楼主,我也要从零开始学习。

网友:
很详细,我新手也看懂了不少,谢谢

网友:
嗯,很详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mark 下一   能用到

网友(2012-06-16):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讲,学习了,我也是菜鸟,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用到这个问题。现在每次选择刀具,都会选择比实际小0.3mm。

网友:
这帖子太好了,对我们新手来说,如鱼得水呀!谢谢楼主!

网友(2013-02-14):
这个帖子很详细,对新手多有帮助。

网友(2013-08-29):
确实觉得详细。

网友:
这是酷帖的节奏啊!谢谢楼主!!

网友(2013-09-28):
还没做过呢,抄下来,仔细研究,谢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网友(2013-11-03):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2013-12-15):
讲的非常详细啊!谢谢楼主!

网友:
方法不错 讲的详细……

网友(2014-03-13):
新手学习下来了,谢谢!

网友:
抱歉!网络卡住多按了一下,该如何删自已重覆文呢?

网友:
感觉好厉害,支持一下

网友:
十分感谢 楼主的分享 已收藏

网友:
好资料,这个必须顶

网友(2014-10-17):
个人体会。钻孔讲究的是转数和刀具!

网友:
楼主,有些复杂,不好记。

网友:
挺详细,小白受教了

网友:
一步一步学习雕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