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个电源功率管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2011-10-03):
引用图片【282楼】zph888

RT 没有偏置电阻啊请问如何导通的?

网友A:
应该是故意话错的吧,我在很多图纸和程序中都发现这个问题,有些东西是要修改一下才能用的。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计算一下OPA2277的供电电压。

24V 交流整流, C1/C2电源滤波, 峰值电压 34V = OPA2277 8脚电压。再加上4脚 -5V, 即 OPA2277 供电电压 39V。

如变压器空载时可能再高5%, 即41V。

OPA2277正常使用是+/-15 或 30V 以下,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是 36V。

这数怎算?

网友:
这图好像去年的《无线电》杂志有

网友:
断开前面的线,接上5V就对了

网友:
下图 R3 电流是零, 而 R4 电流是 1A。

如果你明白为何, 你就会知道为什麽原电路内 VD7 及 VD8 使用 1N5819 而不用 1N4148, 亦同时知道那个电源功率管 IRFP450 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
1n5918的耐压好像是40V哦?如果绕组切换到12V 他是怎么导通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肖特基反向漏电是很大的,你去看下1N5819的手册就明白了。
不过这种做法总觉得很旁门左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计这东西的人绝对是个顶级高手用了一种器件的一种特殊点就省略了好几个零件,功底深厚啊。

网友(2012-06-10):
这个OPA2277能在这么高电压下工作吗?

网友:
VT3 datasheet中指出GS电压最大范围正负20V,还有VD7 VD8特意用肖特基估计主要是想快速响应。我换了IN4148仿真也是可以起到保护的,想问下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是多少V,还有两个光耦部分起什么作用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楼主:
两个光耦和两个可控硅组成绕组切换电路降低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故意话错的吧,我在很多图纸和程序中都发现这个问题,有些东西是要修改一下才能用的。不知我的理解是 ...

同感啊,后来发现原来就是故意画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