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反映AMCNC-01工作在250V市电时可能电源板损坏 问题已经解决,请参考77楼。

楼主(2011-10-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去旧货市场找找磁饱和变压器,不需加控制设备,自身特殊构造就能使180V-250V输入有效的稳定在220V,而且抗短路损害。

网友:
要用那种自藕调压器型的吗?

网友:
是不是R型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旧货市场找找磁饱和变压器,不需加控制设备,自身特殊构造就能使180v-250v输入有效的稳定在220v,而且抗短路损害。

磁饱合稳压器的输出波型好像是接近方波的.这样又失去现在这种变压器的优点了.

网友:
本来马上想起来交流稳压器的,我家冰箱上就有一台,96年和冰箱一起买的,前年和冰箱一起退休了。

但是原理上是:它的结构由接触式自藕调压器、伺服式电动机、自动控制电路等组成、当电网电压不稳定或负载变化时,自动采样控制电路发出信号驱动伺服电机、调整自藕调压器碳刷的位置,使输出电压调整到额定值并达到稳压状态。

我不确定这个反应的速度有多快,能不能保证在JJ受到伤害之前就改变电压,我觉得应该是不能的。因为这里头没有微分环节,所以反应是滞后的。如果市电不够,而稳压器工作在升压状态,一旦市电回到正常值而没有反应过来,就有可能导致输出电压过高而产生更大伤害。

淘宝地址给两个AM看看内部构造吧,真是和JJ没得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1846581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13768814

上传不了jpg图片,提示: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This path does not exist (1135).

补充:在线式UPS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806255184&ad_id=&am_id=&cm_id=&pm_id=
这个好像原理是降压、稳压、整流、滤波、逆变,所以应该没有逻辑上可能输出高电压的问题

修改原因:增补内容

网友:
汗!~~~我这边凌晨市电可达240左右。除了搞个稳压器还真不知该如何解决???

网友:
换成开关电源吧。。。

网友:
在初级侧加一个抽头,切换220V和230V,估计能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成开关电源吧。。。
估计故障率更高。
回复 网友C:
在初级侧加一个抽头,切换220v和230v,估计能解决。
看来以后变压器改版时要考虑。

开关电源自己做的话,故障率不见得更高···
还有,磁饱和方式会改变市电波形,可能对牛也不大好,如果是那种步进电机+自藕调压器的方式,瞬间的过压也反应不过来···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爆掉的电容的耐压值,比如提高到原来的1.5倍,假设原来电容耐压25V,现在换成35V的,这样输入端可以承受的过压就会加大很多····
或者···一定要对市电进行稳压的话,只有在线式UPS,不过在线式UPS一般也其实就是个开关电源+H桥···

网友:
【6楼】 blackhorse21 夜驰风
本来马上想起来交流稳压器的,我家冰箱上就有一台,96年和冰箱一起买的,前年和冰箱一起退休了。

但是原理上是:它的结构由接触式自藕调压器、伺服式电动机、自动控制电路等组成、当电网电压不稳定或负载变化时,自动采样控制电路发出信号驱动伺服电机、调整自藕调压器碳刷的位置,使输出电压调整到额定值并达到稳压状态。

我不确定这个反应的速度有多快,能不能保证在JJ受到伤害之前就改变电压,我觉得应该是不能的。因为这里头没有微分环节,所以反应是滞后的。如果市电不够,而稳压器工作在升压状态,一旦市电回到正常值而没有反应过来,就有可能导致输出电压过高而产生更大伤害。

---------------------------------------------------------------------------------------------------------------------

感觉这种稳压器够用了,我们现在电脑和空调用的就是这种,上面还写的(高精度稳压器)呢,500W就够了吧,实惠!感觉爆电容不是瞬间吧(请教),这种稳压器1秒可以降10V还是有的

网友:
如果仅仅是要求输入端稳压,可以用APFC原理,先将市电升压到400V左右,然后直接用SPWM芯片驱动H桥恢复正弦波,但是这个方式虽然响应比自藕的快很多,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高频干扰,共模差模都可能有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成开关电源吧。。。
估计故障率更高。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通常是85-264Vrms,
如果在这个范围的,一定不会出现问题,除非质量...

网友:
我们的产品,是在变压器后面再加一级DC-DC,这样可以扛得住市电的大范围变化

DC-DC是自己设计的,带同步整流,可靠性比较高,12V 3A输出时不需要散热片,输出端直接短路也不会烧坏,印象中这款DCDC投产以后还没出现过故障

LM2576使用虽然简单,但耐压太低,在大电流(>2A)输出时也不靠谱,光续流二极管的发热就让人无法接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成开关电源吧。。。
估计故障率更高。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通常是85-264vrms,
如果在这个范围的,一定不会出现问题,除非质量...

除非开关电源是你自己设计的。

国产开关电源厂家很多不靠谱,我们曾经想采购,厂家给我们的两个样品的做工和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上批量以后,质量就跌了一大截,测试以后不敢使用,后来只能自己开发。。。

网友:
所以说啊,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还是各有优点的

不知道坏掉的12V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

毕竟芯片耐压提高麻烦,但是电容提高耐压很容易

网友:
我有好多那种小型的后备式UPS,旧的,电池已经失效了,但电路没问题的,不知能不能稳压了,有空看看电路。

网友:
我觉得不光是电压的问题,凡是电压不稳的地方,一般会伴生出电网的“尖刺”比较多的现象,250V的电压是高了一点(西南的小水电更离谱),但是对于标准化的SMPS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些“尖刺”就具有一些不确定性了,可能会瞬时打坏一些东西。
应对方法是在SMPS加强保护和EMI处理会好一些,比如加上MYG压敏电阻,共模、差模电感,元件选用余量大一些,还有电源的瞬态要好一些等等。凡是在电网恶劣的地方使用的SMPS都要比干净的电网要贵很多的。

另外,追本溯源,我们交钱给南方电网,买的是优质的电能,不是垃圾电能。造成这样的损失,南电应该负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有好多那种小型的后备式ups,旧的,电池已经失效了,但电路没问题的,不知能不能稳压了,有空看看电路。

后备式的ups是没有用的,在线式的才有效

网友:
除非开关电源是你自己设计的。
国产开关电源厂家很多不靠谱,我们曾经想采购,厂家给我们的两个样品的做工和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上批量以后,质量就跌了一大截,测试以后不敢使用,后来只能自己开发。。。

打样非常好是应为他买的正规品牌的东西贴上他的牌子给你看,再以低价勾引你。一点上量了他就盗版人家的设计,自己造。这样也的模式能好的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成开关电源吧。。。
估计故障率更高。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通常是85-264vrms,
如果在这个范围的,一定不会出现问题,除非质量...
除非开关电源是你自己设计的。
国产开关电源厂家很多不靠谱,我们曾经想采购,厂家给我们的两个样品......

我之前说过,我使用的是电源最多的是LAMBDA和Cosel的,
也使用过台湾FSP的,试验电压使用的都是240+/-10%V的电压,
说实在的,至今还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买来的电源一样没有问题,
自己设计的电源成本一样很高的,因为你的量太小,
人家的成品电源有很大的量,已成气候,价格因此就能谈下来了
以为想着什么都自己做,固然是好事,但是研发成本的问题,
终究那一解决的,这也是中国工程师的一个现状...

网友:
回复 网友G:

盗版不要紧,他还给省料了。。

原来的共模滤波器,他们用两根跳线代替了;原来的大电感,用一根跳线代替了;原来的尖峰吸收电容,他们直接给省了。。。

网友:
稳定+寿命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
这一点上,我很赞同小鬼子的思维方式,
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产品不能上市的,
所以,小鬼的开发周期很长,成本很高,产品很贵...

呵呵呵,说的有点远...

因此,我对国产那就块钱的电源从来不抱有任何幻想,
不可能满足这点的,台湾的好像还好些,还有一定的信誉度,
做事的风格比较严谨些,但是不能太依赖... ...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那些开关电源已经不是国产的了。。。,我说的是国产开关电源

当然,你有钱,也可以用VICOR的、台达的,没人反对

但是如果自己设计的电源,成本要比进口的低很多,质量要比国产的高很多,为什么不自己设计?

网友:
估计爆炸电容是lm2576的 1脚前的输入电容.
如果这电容所标的耐压是35v 就有可能爆炸, 死因与7812相同.

请量度这电容的测试耐压是多少? (别看壳上标数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们的产品,是在变压器后面再加一级dc-dc,这样可以扛得住市电的大范围变化
dc-dc是自己设计的,带同步整流,可靠性比较高,12v 3a输出时不需要散热片,输出端直接短路也不会烧坏,印象中这款dcdc投产以后还没出现过故障
lm2576使用虽然简单,但耐压太低,在大电流(>2a)输出时也不靠谱,光续流二极管的发热就让人无法接受

线性加开关跟随我觉得还不如直接用开关电源···改成开关跟随以后失去了线性耐操和纹波低的优点了···
国产开关电源的话··,衡浮?好像是这个牌子的,就不错。

网友:
开关电源可靠性也不错,不过前提是舍得用料。

上周六给一个老工控机主板换电容。PIII的机器,用了近10年了,基本上是7×24小时工作。

电源部分完好无损,坏的是CPU附近的供电电容。

最吃惊的是,电源一个散热片也没用,元件和PCB也都没有变色的痕迹,工作时温度怕是很低。

可惜是没拍下照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不光是电压的问题,凡是电压不稳的地方,一般会伴生出电网的“尖刺”比较多的现象,250v的电压是高了一点(西南的小水电更离谱),但是对于标准化的smps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些“尖刺”就具有一些不确定性了,可能会瞬时打坏一些东西。
应对方法是在smps加强保护和emi处理会好一些,比如加上myg压敏电阻,共模、差模电感,元件选用余量大一些,还有电源的瞬态要好一些等等。凡是在电网恶劣的地方使用的smps都要比干净的电网要贵很多的。
另外,追本溯源,我们交钱给南方电网,买的是优质的电能,不是垃圾电能。造成这样的损失,南电应该负责。

20 楼说的很有道理。记得以前在P社时,要求±30%能够正常工作,300V时不能发烟起火。可苦坏了我们这些硬件设计人员。
出去的虽然以上都满足了但仍旧会有极少量的产品开关电源芯片被击穿。这些用户有的住在工厂周围,有的时自己发电。咎其原因就是zhang_mike2000说的“尖刺”。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磁饱和变压器没有220转220V的,有220转110V的,也有220转低压的,要变成220转220V,必须再加一个普通变压器升压。图一是我买的输出24V的国产货,我再用一个24V普通变压器转成220V,平时给长期通电的测试仪器用。图二是我旧货市场烂铁价买的,用来给110V的机器通电用。

我认为要抑制电网的尖峰脉冲和过电压,磁饱和变压器是唯一的选择。输入在180-250V之间变化,输出几乎不变。而且它反应速度快,对快速变化的脉冲过压也能抑制。输出短路也没有问题。就是这东西不好买,必须去定做。

网友:
建议一:(手动切换)
   1.将输出电压降低几伏;
   2.在变压器源端增加两个端子,一个是200V输入,一个是240V输入,当然中间还有一个220V输入;
   3.在控制箱背后增加一个调长开关,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电压进行开关设置,默认在220V档。
这样成本会略微增加,因为变压器多了两个抽头。

建议二:(自动切换继电器模式)
  基于上述变压器抽头模式,增加电压检测电路,如果输入端电压超过230V则通过继电器切换到240V输入档,当电压低于210V则切换到200V输入档,但这样就必须加大整流部分的电容容量(具体容量需要实验测得才行),不然切换瞬间就会掉电。
  此项检测得设定成1分钟或半钟检测一次,不能实时检测,不然在临界时会反复跳动。

建议三:(自动可控硅模式)
  不改变原变压器的抽头,改为检测次级输出电压,再对源端串在变压器上的可控硅(双向)进行导通角控制;虽然输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弦波了,但只要输出端做好整流与滤波应当同样可行,而且成本不会太离谱。
  调节速度上应当也没有问题。

网友:
磁饱和变压器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32楼的办法不太可取。

或者改动电路,增加一级LC滤波和一级斩波电路,

网友:
为什么不提高电容的耐压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但磁饱和变压器需要定做,而且成本肯定不会低于现在这个变压器,其实第三种的建议可能是比较可取的低成本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觉得34楼朋友说得在理,老大说的那个电容工作条件我估计并不是很恶劣,短时间过压或者瞬间冲击应该是不会爆的,这个电容工作条件不能跟CPU供电电容相比。
我觉得提高耐压值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没错,如果LM2575没有损坏,那只需要换个电容就好了。

现在主要是担心电网尖峰电压是否会导致将来2575也会损坏。

话说这路电源还不如直接用开关电源了呢,毕竟功率也不大,也不是那么容易损坏。

网友:
正泰有一款稳压器,可以同时输出220v和110v的,感觉做工不错

网友:
我觉得应该彻底查出问题并解决为好。

质量可靠的电容器爆掉应该不是一两个尖峰脉冲就能造成的,

市电升高,变压器输出必然升高,可是DC-DC也跟着高了,而且看起来应该还高了不少,这个问题应该查查。

网友:
额……老大别挖苦我…刚编辑完就断网了,提交后才看到上面说2575损坏。

1.正品是不用怀疑的,但是我想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个稍微有缺陷的混在里面(可以认为是特例);
2.如果真的要改进,我更相信磁饱和变压器而不是市面上的稳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E:
我有好多那种小型的后备式ups,旧的,电池已经失效了,但电路没问题的,不知能不能稳压了,有空看看电路。
后备式的ups是没有用的,在线式的才有效
有用的。
把带pc机的小ups拆了电池用,电压波动下电脑不死机。
家里还有空闲的,这下可保雕刻机安全。
sendon ups 500

网友:
....难道要上继保和综自设备。。。。

网友:
汗,俺发帖的时候也没看到LM2575坏了。。

那干脆直接换LM2575HV(最大输入电压60V)的吧。前面再加个TVS。

网友:
这么宽范围的2576都能坏,需要多加保护

网友:
要么换成LM2576HVT,要么加装放电管、压敏电阻。

网友:
变压器供电的设计我们一般要求:+10%,-20%,即:242V,176V,这一点要注意.
还有种可能,2576是DC2DC的,几十K的开关频率,电感后的滤波电容要用高频低阻的

网友:
到242V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般测试到265V的,即使这样,还是会坏的,虽然概率很低
我们是要求变压器供应商按照250V的输入电压设计的,并且我们会留一定的功率余量比如使用3W的铁心,做成2W的变压器,然后实际上我们仅使用大约1W的功率。
低压是180V以上应该能正常工作的
不符合这个范围,产品就会出现问题的
有时候我们一个小产品仅卖几十元,为了使用这样的东西,要求客户配备一个上百元甚至几百元的稳压器,是不现实的。

网友:
LM2575不是 开关电源吗?

网友:
还是高电压尖峰击穿2575的问题,2575在工作时是不监控脉冲电流的,这样的芯片在持续不断的高压尖峰下会使电感进入饱和状态,导致瞬间电流过大损坏

网友:
我有台1KV的高精度全自动交流稳压电源。沉睡在箱底很多年了,没想到现在还能派上用场

网友:
记得小时候电压都是偏低;现在咋回事呢,都偏高,我这两天量市电,也是将近 240V,这个。。。。。好比高血压啊!!!国家电网的人盐吃多了吧

网友:
我这边也有245V 雕刻机没坏。。。。

不过开机久了前面板都温温的

网友:
普通的稳压器切换会有个延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使用?如果坏了我再换明伟的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
还没有雕刻机,在等PVC的出来,这个问题早发现是好事。广西柳州市内夜间电压在237V左右,白天也有232V左右。
前几个月搞了台二手APC在线互动式2000VA的UPS,输出电压能在180-250V间调整,调整间距10V左右,感觉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坏了,你的雕刻机就算是免费维修,寄来寄去,运费已经超过一个稳压器。

我是想。。坏了再自己维修换开关电源。。。。

寄来寄去运费一共要110

自己买个开关电源省事多了。。。而且电压范围更宽。。哈哈!

网友:
对付尖峰,就用淘金里面的那个TDK的EMI滤波器效果就很好

网友:
高压版2575

网友:
回复 网友L:
对付尖峰,就用淘金里面的那个tdk的emi滤波器效果就很好
单单一个尖峰好办,问题是245V以上不肯下去呢?

网友:
一般AC220V,DC24输入的电压范围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鉴于该用户只更换电容居然没测其他元件是否损坏就再次通电,建议阿莫安排用户将控制箱寄回分析失效原因再来确定对策
同时建议在变压器前加装压敏电阻和共模滤波电感等保护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L:
对付尖峰,就用淘金里面的那个tdk的emi滤波器效果就很好
单单一个尖峰好办,问题是245v以上不肯下去呢?

尖峰应该比高压更危险

高压设计时还好模拟

不知道这种滤波器能吸收多少尖峰

网友:
似乎01机最大24V DC的话就够了
也许该加一个额外的24V DC输入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组装24V DC供电
比如2个ATX电源串联
比如taobao上有一种拆机的PS3电源,也是12V
给电压不稳地区一个额外的选择

网友:
为了避免这种麻烦,可以将lm2575换成原装进口耐压更高的。(如果用户自己更换,也是比较省钱的)。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l2575hv-12

tl2575hv-12 Ti原装进口 ti2575-12V,耐压高达60V,这下子肯定够了吧?

PS:德州仪器收购了国家半导体,现在只有tl2575hv啦。

网友:
磁饱和稳压器或者双向可控硅调压稳压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成开关电源吧。。。
估计故障率更高。
回复 网友C:
在初级侧加一个抽头,切换220v和230v,估计能解决。
看来以后变压器改版时要考虑。

以前家里的一台JVC功放,就有这么一个旋转选择,有110、120、220、240等,似乎很多档

网友:
本人觉得,加个稳压器还不如将耐压问题解决好就行了。因为多个稳压器用起来实在烦人哟~~~

网友:
其实用开关电源为什么不行啊?注塑机控制器都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不过必须得用好的品牌的电源比如MW 要不然问题很多

网友:
虽然这个帖子是讨论雕刻机电源板的问题,却意外的产生了很多抑制电网电压过高的好方法,强烈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售后态度赞一个……

网友:
测试时使用260V不是更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消息:

   5. 我们分析了原因,改动了某些零件的参数, 完美的解决......

可喜可贺呀~~~~

网友:
这样问题会在02上出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N:
这样问题会在02上出现吗?

02机的电源部分与01并不完全相同
反正还没量产
就是真有问题也好补救

网友:
回复 网友O:
测试时使用260v不是更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吗?

这样下去,哪里是头啊。要是有用户电压260V,估计还得需要稳压器?

网友:
LM2596用HV版本的,配套的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也要足够,电容耐压选高一点,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电源还是觉得用 开关电源 可靠点,另外问下:雕刻机可以加第4轴(夹持工件旋转,在圆柱体上雕刻)吗?

网友:
说到380,我们机房还真有一次事故,新装的立式空调就发现不能工作,检查发现电路板有烧过的痕迹。

后来分析,估计是装插座的电工接错了线序,私自插上试了发现不正常,才去检查改正

备注,因为空调附近没有三相插座,所以临时让电工接了一个,电工是在我们下班时间来装好插座了,当时机房正在装修,未正式启用
那个负责电和装修的工程队绝对做得出这么RZ的事情,因为同期还发现了很多做得一塌糊涂的小事
不过,人家是领导指定的,我们也没办法

那个坏掉的电路板清理了下,换了几个元件,竟然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汗,俺发帖的时候也没看到lm2575坏了。。
那干脆直接换lm2575hv(最大输入电压60v)的吧。前面再加个tvs。
赞同...

网友:
好奇如何改进的参数……

网友:
呵呵,那我还是忍了……
看标题以为公布了修改方法,让用户自行修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P:
呵呵,那我还是忍了……
看标题以为公布了修改方法,让用户自行修改呢。

呵呵 这里是告诉大家 一切问题 尽在掌控。。。。。不用担心!你以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昨晚4点钟, 网友zhuisuoji反映他的amcnc-01雕刻机的电源板12v上的电容爆掉了。
我们的电源板上集成了主轴电机控制线路, 12v是主轴让的ne555供电电压。 它来自32v的主轴直流,通过lm2575 dc-dc 获得。
我们之前发过帖子,声明绝对使用原装进口正品的lm2575, 如有网友证实我们使用假冒品,会免费送出一台雕刻机。
-----------------------------------------------------------------------------------------------------------
经过电话与网友zhuisuoji沟通,他说出故障时,他量过市电的电压, 有247伏,还拍了图片。 (随后他开了电脑看图片,拍得是237v)
这台雕刻机使用的是新版本的电源板。 这块电源板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损坏报告......
可能网友会问: 为何不将你们的变压器的输出组的电压设计得低一些?  原因是:我们需要照顾电压低于200V的地区的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为什么不提高电容的耐压值呢
因为lm2575非常可靠。 只有2575损坏后,电容才会爆。
而2575损坏后,换多大的电容也没有用。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Q:
回复 楼主:
自己买个开关电源省事多了。。。而且电压范围更宽。。哈哈!
开关电源你装在哪里? 我们的控制箱就废掉了。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R:
回复 网友H:
汗,俺发帖的时候也没看到lm2575坏了。。
那干脆直接换lm2575hv(最大输入电压60v)的吧。前面再加个tvs。
赞同...
lm2575hv 市场上根本订不到货的,就算订得到,也极可能是假冒的。
另外: 我们目前已经可以让雕刻机工作到250v以上不出故障。超过250v我们目前没有条件测试(升压设备最高是250v),估计更高的电压我们也没事。

看了这些贴,理解了困难的来源:“12v。。。来自32v的主轴直流,通过lm2575 dc-dc 获得。”和“为何不将你们的变压器的输出组的电压设计得低一些?  原因是:我们需要照顾电压低于200V的地区的网友。”。

本来lm2575 作为DC-DC变换器,也是开关电源,并可以承受40v的直流输入电压。最小压降也只有1.5v。由此估计对于12v的稳压输出,只要输入保证在13.5--40v之间即可。按中间点27v计算,相当于输入电压可在中间点上下波动48%。上下波动48%折算成以220v为中间点的交流输入为114--325v。

就是说lm2575 有足够大的允许输入范围。这也是为什么开关电源可以同时覆盖110v交流标准和220v交流标准的道理。只要调整一下中间点的对应值,就可以做到交流输入90--260v。

由于AMCNC-01的12V电源lm2575 的输入“来自32v的主轴直流”,而这个主轴直流“需要照顾电压低于200V的地区”,所以导致lm2575 没有充分发挥固有的动态范围。可以看出32v已经远高于lm2575 的合理中间点电压了,而且是吃掉了高压端能力,浪费了低压端能力。

好在莫大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否则必须解决lm2575 工作点不合理的问题。方法有:串接几只大功率二极管,把32v降低3--5v再供给lm2575,这样电路变动较小。或者增加第二个变压器副边,输出合适的低压交流给lm2575,但这要单独的整流滤波电路给lm2575,电路变动较大。

网友:
可以在交流输入测加一套过压保护电路:使用全桥整流加小电容滤波,并压敏电阻。这样,当市电超压时,压敏电阻击穿,造成短路,保险烧断,保护后连的电路安全。这种电路在开关电源上常用。我将其保护部分取过来,也算是中西结合吧。

缺点是:保护后,机器就不工作了,需要换元件来恢复工作。

不好意思,忘记加放电电路了。补上。修改后的电路。

也可以设计一个电压比较电路,对交级电路进行过压保护。这样,不损坏器件,当电压正常后,又可以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S: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用半波整流来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4. 在250v时,mm 用很快的速度不停的开机、关机, 不停的开主轴、关主轴, 不停的切换电脑pwm与手工调速 ......
    会发生楼主位描述的问题。这个故障可以重演,也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在低于240v时我们测试不到问题。
5. 我们分析了原因,改动了某些零件的参数, 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改进了参数的线路(不必改动线路板)就算工作在250V, 就算进行最暴力的破坏性测试,我们也无法重演到故障。......

    请AMCNC-01的用户,量一个自己所在地的市电电压,如果高于240V, 可以向我们申请免费更换电源板。如果低于240V,建议不必更换。
也就是说对于电压不稳定地区若不更换电源板还是有损坏的潜在隐患...

回复 楼主:
lm2575hv 市场上根本订不到货的,就算订得到,也极可能是假冒的。
另外: 我们目前已经可以让雕刻机工作到250v以上不出故障。
超过250v我们目前没有条件测试(升压设备最高是250v),估计更高的电压我们也没事。

很高兴看到问题已经解决(小孩一直问我啥时买雕刻机,家人则让我挣钱后才能考虑购买,雕刻机购买暂缓中...)

问了下我这面的供应商,lm2575hv是有现货提供的,只是价格贵些(不含税20多元/百只),毕竟是常规器件(还是好买到的)
代理点的报价大家可去 派睿 等地查询(会比我这里贵...)
(我咨询的是TO220封装的:LM2575HVT-12/NOPB的原厂器件现货供应情况。)

网友:
1.我有2KVA的高精度稳压电源。为了防止电压波动带来雕刻瑕疵。

2.控制箱内除了原厂的贴片电容,其余一个不剩我全部更换成了飞利浦或松下进口电容,耐压提高至少一半,有的则是一倍。

所以我比较安心。不过阿莫的召回电话还是接到了。。真的不想更换我这个豪华阵容的电源板了。。哈哈

网友:
Tl2574hv其实是可以买的,阿莫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Ti推荐的小批量购买点,绝对原装正品。

http://spp.wpgholdings.com/items_search.php

网友(2014-09-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S:
看来你的 ...

3路不共地电源的话,最后的机器0v有没有和3插电源线earth端相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