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载的AVR ip core请问如何在QuartusII 工程中用起来?上传AVR CORE 源码。

楼主(2011-10-04):
rt

附件怎么也上传不了啦,等会上传吧。

网友:
这个要记号~~

楼主:
另外一个AVR IP COREourdev_682123B8OF2Q.rar(文件大小:75K) (原文件名:VHDL语言编写的AVR单片机IP核.rar)

网友:
在tools 里有个mega plugin吧

网友:
原始代码是用Xilinx的BRAM实现PMEM和DMEM的,见Memory目录。
你需要用MegaCore产生基于Altera目标器件的Memory替代,但是要注意时序是否兼容,最好先用ModelSim先仿真一下。
仿真验证完成后就可以将所有的VHDL文件加到Quartus工程里面,然后约束管脚和时序,编译,下载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
哪位山寨个AVR....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楼主:
5楼兄弟,有没有类似的Altera的IP CORE的开发手册共享一下?

网友: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ug/ug_ram_rom.pdf

Quartus菜单:Tools ->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然后选择:Create a new custom megacore variation
进入“Memory Compiler”类别选择,指定语言类型为VHDL,输出名称...

楼主:
没看明白楼上兄弟提供的做法。

网友:
一句话,就是你得用MegaCore Wizard产生可以放到你目标器件里面的RAM模块,用来作为AVR的PMEM和DM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