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l01 8引脚的引脚分布图

楼主(2011-10-04):
最近买了一对nrf24l01无线模块,到要用的时候却不知道引脚分布图,是8个引脚分成两排的,一排4个,请问这个引脚分布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
看看板子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板子上面没有写,可能是一个常用的接口吧

网友:
大哥,让你看板子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呵呵,对啊,把这种最简单的方法给忘了。。。

网友:
淘宝搜索也可以解决

网友:
送的资料上不是都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