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static声明全局变量 调试时是不能把变量放到watch窗口的吗

楼主(2011-10-04):
/*-------------------声明时钟设定界面的数据结构-----------------*/
static idata struct  RTC_SET_DATA
{
        U8  dispCoordinates; //设定时钟时输入数值在lcd上的显示坐标
        U8  saveDecDate[2];        //设定时钟时输入数值保存数组(十进制),两位数结构:例如{十秒位,个秒位}
};

/*-------------------定义时钟设定界面的数据结构-----------------*/
static idata struct  RTC_SET_DATA SRtcSetData[7] = {
                                                                           {0x91,{0,0} }, //小时输入框
                                                                        {0x93,{0,0} }, //分钟输入框
                                                                        {0x95,{0,0} }, //秒输入框
                                                                        {0x89,{0,0} }, //年输入框
                                                                        {0x8b,{0,0} }, //月输入框
                                                                        {0x8d,{0,0} }, //日输入框
                                                                        {0x9b,{0,0} } //周输入框
                                                           };
问题1:
我调试时想把RTC_SET_DATA SRtcSetData放到wahch 1 窗口,可是出现了如图的提示:

问题2:如上的结构体,static是放在声明结构体static idata struct  RTC_SET_DATA
{
        U8  dispCoordinates; //设定时钟时输入数值在lcd上的显示坐标
        U8  saveDecDate[2];        //设定时钟时输入数值保存数组(十进制),两位数结构:例如{十秒位,个秒位}
};
的前面,还是放在定义处static idata struct  RTC_SET_DATA SRtcSetData[7] = {
                                                                           {0x91,{0,0} }, //小时输入框
                                                                        {0x93,{0,0} }, //分钟输入框
                                                                        {0x95,{0,0} }, //秒输入框
                                                                        {0x89,{0,0} }, //年输入框
                                                                        {0x8b,{0,0} }, //月输入框
                                                                        {0x8d,{0,0} }, //日输入框
                                                                        {0x9b,{0,0} } //周输入框
                                                           };
的前面,还是像上面这样,两个地方都要写static??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做了个小程序,明白了,原来要调试到了本模块才能添加,,,,第二个问题还在犯迷糊....

网友:
放在定义处就行了

网友(2012-10-26):
如果在要观察的变量地方放断点的化观察不到变化情况啊,全局变量从始至终都存在于内存,怎么会观察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