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已经烧坏的变压器还有没有其他用途?

楼主(2011-10-04):
这个变压器当时买来是给300W主轴做调速电源用的,用了4个多月,本来一直都很好,甚至渡过了炎热的夏天,,,9月份时突然起火烧起来了,浓浓黑烟当中这个150元买变压器就坏了,再也提供不了电力给主轴供电了。。。悲伤一下。。。。
   闲置在家很长时间了,拿出来看看,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用处?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任意的两个接线端子,显示已短路了。。。难道拆了卖铜卖铁?

变压器1 (原文件名:DSCF4069_副本.jpg)

变压器2 (原文件名:DSCF4072_副本.jpg)

网友:
BK变压器……

喜欢这个外形

网友:
拆了,买漆包线,自己绕。呵呵~

网友:
一般都是拆了用里面的漆包线~

网友:
拆线,缠线,好的变压器主要是铁芯好。

网友:
做diy电焊机的材料。

网友:
做锤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我不会喜欢这东西了,当时场面很惊人。。。。

楼主:
大家都说拆,我有时间就拆了开开眼,,,大不了把铜线卖了,铁的留下当镇纸,这东西重。

网友:
买废品还能够包烟......刚刚这几天铜价掉了..........

网友:
看上去这变压器质量很差,不知是不是铝线的

网友:
变压器是100VA的给300W主轴供电,不烧才奇怪呢。

网友:
原来绕的也不好,应该分层绕,层间要垫聚酯薄膜,初次级间垫厚绝缘纸。不浸漆也要浸腊防止潮气。

网友:
拆了重新绕啊

1,放电饭锅里加热到80度
2,敲开铁蕊
3,拆出漆包线(拆的时候记住每组多少匝)
4,把漆包线重新上漆(用好漆)
5,再按反过来的顺序绕好、组装。。。

网友:
拆!!
大致先看看哪里烧的严重,然后边拆边修补边测试,这样可能会比较快吧···

网友:
小时候想要个变压器,只能在梦里想!现在这样的东西垂手可得,却想不出它能干吗。

网友:
拆了,重新绕个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用。。。

网友:
自己重新绕线圈,比原来的更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