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 哪个牌子的PLC 可以直接拖动液压电磁阀

楼主(2011-10-04):
因为控制的液压电磁阀频繁动作, 即使用10A的继电器也很容易烧掉, 选择力德PLC,他的晶体管输出的可以拖动液压电磁阀

楼主:
力德PLC 晶体管输出型的,很合适于液压控制应用

有需要购买请登入淘宝店铺:http://wansen.taobao.com/
电话咨询:13110683993

网友(2011-11-03):
回复 网友A:

我建議大電流用外部DC SSR 比較好維護

网友(2012-11-09):
3A带短路保护固态MOS输出PLC

网友:
我在长安明和电子城看到一种PLC,输出3A带短路保护的PLC他们说可以直接接电磁阀,液压电磁阀。

网友:
这个多少钱呢?

网友:
电磁阀直接继电器主要是感应电动势(反电动势)的问题
激磁线圈,还有输出接点(电磁阀线圈)并上反向的二极体就好

网友:
上面的PLC仿信捷的

网友(2012-12-10):
不建议PLC 直接电磁阀。

网友:
我觉得最好用SSR转换一下,液压阀的功率一般比较大,即使不超过3A的电流,也不建议直接用PLC驱动,因为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开关瞬间的电流冲击比较大!

网友:
可以选继电器输出型的呗!
不要选晶体管输出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