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launchpad实在是太太太超值了

楼主(2011-10-04):
调试器价格对比:

AVR JTAGICE MKII 原厂千元以上,仿制品超过600元。
PIC PICKIT3 原厂300元以上,仿制品超过150元。而且,无法调试部分低引脚数的芯片(需要另购Header Board)。
MSP430 Launchpad 不限于msp430gxxx,实际上可调试所有的msp430x2xx。只要25元!

我曾经被PICKIT3的“支持所有PIC”的口号欺骗,其实好多低引脚数的芯片都不能调试。对比起PIC和AVR,MSP430是多么善良啊!

网友:
MSP430 LaunchPad你不能天天25元买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MKII你花25永远也买不到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明明就很超值嘛~

楼主:
mspdebug和openocd很像,可做GDB SERVER,支持GDB远程调试!在工作单位可以调试在家里的Launchpad。只要25元,OMG!

网友:
430贵,用不起

网友:
你再学学就晓得了吧
430贵,
学完这个你就得买仿真器和msp430f5系列的,
淘宝看看f5系列的多贵!

以后就算你学会了。
人家十块的芯片可以做的事,你要花三十。
做一千个就要多二万块...汗

launchpad就算是入门,也有很多实验做不了的

网友:
富士通早就用串口调试的 。  几块钱。
以前见过 飞思卡尔  的1万多的。

网友:
launch pad还可以调试5xxx系列的哦
至于价格感觉以后应该会降价的吧,还有毕竟430的低功耗是很强大的

网友:
430的功能是强大的,价格自然要比一般的单片机贵
不仅仅是低功耗,他内部的外设一般单片机能比么?
但是跟廉价的arm比,只能拼低功耗了。

网友:
5438也可以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再学学就晓得了吧
430贵,
学完这个你就得买仿真器和msp430f5系列的,
淘宝看看f5系列的多贵!
以后就算你学会了。
人家十块的芯片可以做的事,你要花三十。
做一千个就要多二万块...汗
launchpad就算是入门,也有很多实验做不了的

我已经感受到了!我打算必须用msp430的时候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富士通早就用串口调试的 。  几块钱。
以前见过 飞思卡尔  的1万多的。

瑞萨的R8C、SH(不限于这些型号)下载一个监控固件后,就可以用串口/USB接口在线调试,不需要另购仿真器。但是芯片很难买到。

网友D:
430功耗早已无优势。。

网友:
一千个板子这么多人都买了,圈子好小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据我所知430现在比较好买的型号 f149 60kB 闪存、2KB RAM、12 位 ADC、2 USART、硬件乘法器。官方标5刀,实际也就15不到。也不是很贵。
2XXX,5XXX系列的低端型号很多几块钱。

网友F:
求教这个G2231能不能外接高速振荡器?内部时钟太慢了,驱动不了5110的屏

网友:
回复 网友F:
求教这个g2231能不能外接高速振荡器?内部时钟太慢了,驱动不了5110的屏

内部的高速的不是16M么,你别用那个超低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430功耗早已无优势。。

不能这么说,现在很多芯片都宣称低功耗,但是你看看他们从休眠到唤醒得需要多长时间,再跟430比比,几乎没有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唤醒并正常工作的

网友:
430是兼顾低功耗和实用性,是真正的低功耗,不单单是一个厂家的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据我所知430现在比较好买的型号 f149 60kb 闪存、2kb ram、12 位 adc、2 usart、硬件乘法器。官方标5刀,实际也就15不到。也不是很贵。
2xxx,5xxx系列的低端型号很多几块钱。

请问在哪里买比较好?是零售价吗?我买了一片f2013就花了17块钱。

网友H:
XLP 系列的PIC24F系列,
低功耗已经确确实实超过MSP430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4586&bbs_page_no=1&bbs_id=3064

这不是上贴的贴主么,你的回帖也这么有趣,真是不枉期待,呵呵。

对你说的内容有一点点异议哈
  F5系贵么?256KFLASH,16KRAM,一大堆IO的5438,淘宝上就20出头了,15块钱的仿真器就能仿真调试,而且你显然不知道430单片机的批量价格是多少,那些做3表的厂家也不是傻子哈。
另外你不是不学不玩430有N多理由么,那总跑430版面上来干嘛呢?启发大家?
从你原来的帖子看,一个小调试问题就能憋你2年,这样的水平,还是。。。。。。

网友(2013-09-28):
引用 网友D:
430功耗早已无优势。。

为何这么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XLP 系列的PIC24F系列,
低功耗已经确确实实超过MSP430

嗯,想搞个板子学学,有没有啥资料,编程软件,下载器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想搞个板子学学,有没有啥资料,编程软件,下载器用什么

PIC的XLP的板子寥寥无几,淘宝基本上没有,即使有也贵的离谱。可以买几片单片机自己做板子。软件是MPLAB,仿真器一般用PICKIT3,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教这个G2231能不能外接高速振荡器?内部时钟太慢了,驱动不了5110的屏

楼主找找自己软件上的原因吧,g2231我都驱动过TFT呢。

5110的lcd跟1602是一类货,不存在驱动不了的。

网友J:
Launchpad是ti送的,不要钱,还有五块

网友:
引用 网友J:
Launchpad是ti送的,不要钱,还有五块

你是说你还有5块吗? 出一块给我吧?

网友:
还是STM的性价比高,除非特殊情况不然不考虑430了

网友:
出个仿真调试器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