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安装在PLCC插座里的PCB模块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吗?

楼主(2011-10-05):
如题。不知道PCB厂家可否加工出来?

模块外形(68PIN) (原文件名:emp240module.jpg)

安装在2.54的PLCC插座里 (原文件名:PLCCsocket.jpg)

开发板整体 (原文件名:mount-to-board.jpg)

网友:
这个好像叫PCB包边,是一种PCB二次加工技术做出来的,一般打样PCB的厂家不给做,至少我问过JLC是这样的。

楼主:
PCB包边?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蛋疼的东西啊。

网友:
类似金手指的工艺吧

网友:
如果只是做只样品,把焊盘放在边沿,用铜丝穿一圈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是做只样品,把焊盘放在边沿,用铜丝穿一圈就可以了。

谢谢!值得一试。

网友:
这个日本公司做的模块漂亮,不知目标应用是什么,看起来最大好处就是代换已停产的大封装片子

网友:
漂亮。是做停产片替换用的吗?

楼主:
这里是这种FPGA模块的生产商的网站。

替换停产芯片可能是其中的一类客户的需求,另外一种就是做开发板的话,这种连接方式很紧凑,而且是标准规格,PLCC插座又极其便宜。

细节 (原文件名:PLCC68connectordetails.jpg)

会不会是这个公司独有的技术?如果是的话加工成本就很高了。

网友:
加工起来太难了吧?

网友:
钻金属化孔的时侯铣出这些边缘的齿状的pin。过孔金属化时这些pin也金属化成一整片了,沉金后铣一下pin间的槽,让pin分离开。最后掰掉四周外框即可。

网友:
机械加工难度极大。  ls 的高人已经说了具体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钻金属化孔的时侯铣出这些边缘的齿状的pin。过孔金属化时这些pin也金属化成一整片了,沉金后铣一下pin间的槽,让pin分离开。最后掰掉四周外框即可。

谢谢!应该是按照这个方法加工的。假设要加工68个pin的,我理解是:

第一,在图纸上的via或pad层绘制出4个锯齿状的槽,每个槽相当于一个怪异的过孔或者pad,分别连接了17根线。这样不用做特别指示(需要特别指示吗?)也会在过孔金属化步骤前被铣出来。

第二,在图纸上的锯齿内侧边缘绘制出68个hole(eagle里是20Dimension层),其中部分与当作过孔的锯齿形槽的凹入处重叠。这样,不用做特别的指示(需要特别指示吗?),在最后钻非金属化孔时,这些Hole被加工出来,pin与pin之间在电气上就分离了。

也就是说,这个边缘其实全部是在图纸上表达,并不用以文字的形式做特殊的指示?

网友:
高人说不上, 不过看图自己瞎猜的.

肯定要和板厂交涉的,没那么简单, 一般厂不给你做.
最后一道工序工艺要求和邮票差不多,不弄坏了周围铜箔就是了.

首先需要二钻,---最后走铣刀的话也可以说是二铣, 看pcb厂用什么工艺了.

关键金属化之前有一道铣刀工艺. 这是多出来的,传统铣刀在最后.

这些钻铣的顺序很关键, 要交待清楚.

网友:
好东西,属于高炮打蚊子的东西。
没量PCB厂家根本不给你做,除非你给PCB厂家上千上万的开工费。

网友:
见过用qfp替代plcc的跟着差不多,
也就鬼子干这种事。

网友:
弄个PLCC的芯片,中间用雕刻机掏空,把PCB镶嵌进去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东西,属于高炮打蚊子的东西。
没量pcb厂家根本不给你做,除非你给pcb厂家上千上万的开工费。

下面如果说错了请见谅,外行嘛。^_^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特殊的板子嘛,只不过像albert_w说的,在金属化前要铣一次。难道说金属化前只能钻圆孔?那么,像USB、电源插座等很多连接器的引脚不是扁扁的吗,扁扁的金属化孔也很常见嘛,我看不出锯齿状的“孔”和扁扁的孔有本质的区别。(厂家不要打我)

还有,我想pin的连接处不用特地指明要铣掉多少,只要在锯齿的凹处画个孔(机械层),最后一钻,各个齿就从电气上分离了。

这玩意可比邮票孔好啊,既可焊接又可插来插去,大家知道PLCC插座的价格只有QFP插座的百分之一。

网友:
pcb大厂家没量不会理你的,小厂家,人工贵没好处也不会干的。
总之,多出钱,要让厂家的技术人员有积极性干这个工活。

这是用来代换已停产的大封装片子,也是人工贵(改板成本巨高)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pcb大厂家没量不会理你的,小厂家,人工贵没好处也不会干的。
总之,多出钱,要让厂家的技术人员有积极性干这个工活。
这是用来代换已停产的大封装片子,也是人工贵(改板成本巨高)导致的。

谢谢。我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