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to Offer emWin Graphic Library Free with ARM Microcontrollers(Segger GUIBu

楼主(2011-10-05):
NXP to Offer emWin Graphic Library Free with ARM Microcontrollers
http://www.nxp.com/news/content/file_1974.html

下载地址(GUI以库文件给出,包含GUIBuilder):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page/put-your-lcd-expertise-display-contest-announcement

由于emWin和uC/GUI其实是一个东西,因而GUIBuilder应该是可以通用的.我觉得GUIBuilder用在uC/GUI 3.98上应该没问题.
其实这个GUIBuilder还是比较初级的,具体自己试用吧!

楼主:
不要期待像VC++的界面设计那样功能强大!
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吧(简单的拖了几下):
(对比了一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84369&bbs_id=9999中网友开发的uCGUIBuilder生成的代码,应该uCGUIBuilder就是参考这个设计的.不过说实在的,uCGUIBuilder的界面还好看些!)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12                          *
*        Compiled Jun 29 2011, 15:28:47                              *
*        (c) 2011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BUTTON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PROGBAR_0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LISTVIEW_0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CHECKBOX_0   (GUI_ID_USER + 0x06)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320, 240, 0, 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13, 168, 80, 20, 0, 0, 0 },
  { PROGBAR_CreateIndirect, "Progbar", ID_PROGBAR_0, 116, 126, 168, 20, 0, 0, 0 },
  { LISTVIEW_CreateIndirect, "Listview", ID_LISTVIEW_0, 0, 0, 140, 98, 0, 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0, 172, 57, 80, 20, 0, 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Id, NCode;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Text(hItem, "Button");
    //
    // Initialization of 'Progbar'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PROGBAR_0);
    PROGBAR_SetFont(hItem, GUI_FONT_6X8);
    //
    // Initialization of 'Listview'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VIEW_0);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30, "Col 0",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30, "Col 1",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Column(hItem, 30, "Col 2",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LISTVIEW_AddRow(hItem, NULL);
    LISTVIEW_SetGridVis(hItem, 1);
    //
    // Initialization of 'Checkbox'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CHECKBOX_0);
    CHECKBOX_SetText(hItem, "Chec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LISTVIEW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Listview'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CHECKBOX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Checkbox'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楼主:
另外,其中的GUI.lib库可能能用于所有ARMv7M的芯片,应该不仅仅局限于NXP的M3.
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2-06-28):
NXP_emWin512_EA1788_320240_260911.zip中的emWGUIBuilder V5.12,生成的代码不能在uC/GUI 3.98中运行的,参数不对应

楼主:
nxp的5.16也出了,除了没source,其它好像全功能的。最新的keik mdk也包括了,以后用arm就可以放心用emwin了,不怕侵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