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淘宝上那些拆机的场效应管可靠么?

楼主(2011-10-05):
前几天买了个150¥带编码器的无刷伺服电机,想自己尝试做个逆变器让他转起来,stm32 + ir2103 + irf类场管。
淘宝上所谓正品都不敢买,不知道买那些声明是拆机货的是否可能会可靠些呢?
IRFB3207,拆机货只要3.5¥,看得我心直痒痒啊

网友:
叫他测试完好,引脚全部短路,铝箔袋包装再发货。
呵呵!恐怕没人愿意这样做。要做也是高价。

网友:
找老字号,再准备1/10损耗.   N年前咱就成千上万的进,没事.   功率mos电容大,不怕一般静电.

网友:
卖家会测试的就可以买到好的,,,不会测试的话,,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网友:
现在拆机货最怕改型号的,有很多低电流高内阻的改型号改成价格高的型号,买到这样的你就惨了,商家的话相信20%就好了,还要自己买几个测试下,如果差价不大,就买新的吧。

网友:
我倒有几个拆下来的电源场管,是进口电源UPS主机的,肯定真货,型号忘记了,等上班找出来。

楼主:
照片是这样的,货相比较差,不知被改了印字的可能会不会小些呢?

网友:
不管新旧,主要指标都应该自已事先测过.

拿不准的货,先少买点测了再看.

楼主:
买了
拆机场效应irf2807 *10 ,1.4¥y一个
IR2103 *6,貌似是新的4.5¥一个;
拆机IRFB3207 *3 ,2.8¥一个
毛xx保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老字号,再准备1/10损耗.   n年前咱就成千上万的进,没事.   功率mos电容大,不怕一般静电.

请问您知道哪些比较靠谱的老字号店铺吗?

网友:
复【9楼】 bigallium 10班陈大葱22号

潮阳立星.

网友:
干吗要买拆机的,新的也差不了多少钱,又不是IGBT,建议买仙童的场效应管

网友:
还不如买新的保险

网友:
淘宝上 除了 大的商家, 有 完成的图片,  一般标一个价格的都是假货

网友:
我买过,回来有很多不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大家省事,成本就低,  所以成品率要打九折.

但价格就可以七折或对折了,当然要有点小量. 还要有点印象的熟客,可以互相谅解.

······
我还一直没能升级到论斤称的级别.

网友:
我买了些,挺好用,和新的一样,当然不是这家,也是淘宝上搜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