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精机 高精度立式加工中心 NMV SERIES 的介绍视频,结构貌似非常的合理。

楼主(2011-10-05):
结构和中空内冷丝杠是亮点。

优酷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xNjQ3Nzky.html
官方介绍:http://www.moriseiki.com/chinese/products/mcv/02/nmv_index.html

网友:
每一轴都是对称驱动, 这个的确是好东西。但这种结构要有足够的技术才能做到, 要不然零件的精度和控制跟不上的话就帮倒忙了。
结构合不合理这个问题要结合应用范围来说的, 没有最合理的结构,只有最适合的结构。
另外丝杆内冷的技术已经在高速高精的数控机床上面应用已经很普遍了, 因为高速加工所带来的热变形对精度影响很大。

网友:
这五轴可能是 crazynow 一直在找的对象.

网友:
这种结构是面向高精和高速的应用, 如果用这种结构的话代表机器所用的零件都是高精度的, 起码导轨,丝杆,电机等都是要用非常好的,另外其他的东西都要与之配套,要不然就没有意义,这些东西都是高精度的东西并且XYZ的丝杆和电机还要双份的,不知道要烧多少米,另外这个机器是5轴联动, 但其实是8轴联动, 这样的控制器不知道多少米啊?

网友:
日本做的东东确实让人佩服,估计国内买不到这样的JJ吧

网友:
学习,刚刚接触,认真学习

楼主:
谢谢 cemi 讲解,如果X、Y、Z的电机、丝杠、导轨都只用单份的,那就跟摇篮式的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cemi 讲解,如果x、y、z的电机、丝杠、导轨都只用单份的,那就跟摇篮式的差不多。

不要说讲解, 我也是懂一点点而已。
其实讨论一个机床,一种结构,一项技术等的东西一定要围绕应用目标来展开,每一种机床都有他的优缺点,基本都是用加工范围,精度, 效率,成本等的几个要素来衡量,并且这几个要素之间有很大的对立性所以只能根据使用目的来做平衡,选择一种比较合适的产品。 其实论坛里面和其他一些论坛里面有不少想自己做一个机器的人显得比较迷茫,并不太清楚要做一个怎样的机器,该用什么样的结构,其实是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需求,一旦搞清楚自己的需求和目的后就好办了, 答案就在现成的产品中,你只要弄清楚每一种机床的特点后就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号入座了。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价格更好
符合要求的零件在国内估计难以买到
安装估计更加困难

网友(2011-11-12):
日本做的东东确实让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