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104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10-05):
有谁用CPLD控制过PC104,帮帮忙吧

楼主:
网上资料很多,但是具体操作的没有啊

楼主:
额,没有神人来解答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CPLD做过ISA的算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差不多吧。貌似两个。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下你QQ不?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
你是想把CPLD的什么信号送PC104里边去?
一般的数字信号,用数字接口就可以了,具体怎么用得看那PC104配套的开发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啊,不是送进去,是控制104.

楼主:
大神级人物出来啊

楼主:
还是这个帖子,来顶顶。506152091

网友:
pc104 不就是 isa吗? 要控制什么?  是控制卡板 还是  cpu板?

网友:
一般都是pc104通过isa访问硬件板卡吧,或者你的pc104是在一个大系统中,需要通过isa去控制pc104?

前者直接读写isa就可以了,后者的话在pc104里面做程序响应isa上产生的中断,实现反向控制,比如关机重启等等。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到位,若理解有误请尽情拍砖hehe~~

网友:
以前搞过MAX7128S挂到PC104总线上的,5V的器件,好用!

网友(2011-11-05):
控制PC104,要有个CPU之类的总线主器件。CPLD一般作为桥接。如果纯用CPLD做主控好像有点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