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请大侠一定指导!怎样用FPGA来读取SRAM中的图片数据,然后让TFTLCD显示处理?我想

楼主(2011-10-05):
想法是这样的,FPGA读取SRAM中的图片的数据,然后写入LCD中让其显示出来。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入手,怎么写LCD的控制器?
难道要用硬件描述语言写么?很难啊。。。。
想用NIOSII来写,但又找不到参考的案例。。。
请知道的大侠指条明路吧!

网友:
不知道软核怎么写!只会用硬件!

网友:
用HDL当然是正道,但是如果想偷懒,使用软核的PIO模拟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
这东西,无非就是看接口spec,写状态机造时序啊
SRAM很容易,大家都懂的
你把LCD的接口描述出来就行啊

网友:
用软核好很多

网友:
提供一个思维方向
先写一个sram控制module可异步同时写入读取
然后 在写一个LCD控制module就是定时刷新LCD从SRAM读取资料写到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