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自平衡小车电机怎样选用

楼主(2011-10-05):
做两轮自平衡小车,要选用什么样的电机合适啊?就用普通的电动自行车电机行不行啊?

网友:
是呀,哪位有经验的大侠出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
我也在做,不过还没有做出来,我选的是230转的减速电机。仅供参考

网友(2011-11-28):
6V-180转减速电机带霍尔传感器的路过~原来12V110转不带霍尔,搞不定~果断换了~70块2个~淘宝

网友(2012-02-25):
我也在做,应该用无刷电机加霍尔元件测速

网友(2012-07-29):
瑞士的那个电机吧  型号记不清了  反正自带编码器

网友:
个人觉得带减速器的能够正反转的直流电机就可以,转矩要看你准备带动的负载了

网友:
忘记说了,不好意思,在淘宝网上就能搜到很多合适的电机,去看看吧,声明不是再给那个网站做广告啊

网友:
想效果好,加编码器的电机。简单控制的话,一般电机即可,转速一般控制在200转以内以保证扭矩

网友:
顶。。。做出来希望分享

网友(2012-09-05):
我也想知道楼主的最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