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杜洋的21键触摸电子琴。。。 有做过的吗?有问题。

楼主(2011-10-05):
最近看了杜洋的21键触摸电子琴,觉得挺有意思的。,。  于是拿着开发板模拟了一个,,,用的是STC12C5A60S2,   但是怎么调都不能达到杜洋的效果。
就是手触摸IO口连接的按键连上VCC就能发声。下面是程序
void INIT(void);
#include <reg52.h>
sfr P1M1=0x91;
sfr P1M0=0x92;
sfr P0M1=0x93;
sfr P0M0=0x94;
sfr P2M1=0x95;
sfr P2M0=0x96;
sfr P3M1=0xB1;
sfr P3M0=0xB2;
/*********************************************************************************************/
sbit SPEAKER  = P2^3;//扬声器
sbit KEY11          = P1^5;
sbit KEY12          = P1^4;
sbit KEY13          = P1^3;
sbit KEY14          = P1^2;
sbit KEY15          = P1^1;
sbit KEY16          = P1^0;
sbit KEY17          = P0^7;
sbit KEY21          = P0^2;
sbit KEY22          = P0^1;
sbit KEY23          = P0^0;
sbit KEY24          = P0^3;
sbit KEY25          = P0^4;
sbit KEY26          = P0^5;
sbit KEY27          = P0^6;
sbit KEY31          = P2^4;

sbit KEY33          = P2^2;
sbit KEY34          = P2^1;
sbit KEY35          = P2^0;
sbit KEY36          = P1^7;
sbit KEY37          = P1^6;
/*********************************************************************************************/
unsigned char MUSIC;
unsigned char STH0,STL0;
unsigned int code tab[]={ //音阶表
63628,63835,64021,64103,64260,64400,64524,  //低音1-7
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        //中音1-7
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65252,65283        //高音1-7
};

/*********************************************************************************************/
void delay1ms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12MHz 10倍于51单片机速度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void INIT(void){//初始化程序
        TMOD=0x11;
        ET0=1;
        ET1=1;
        EA=1;
        P0M1 = 0xff;//I/O接口工作方式
        P0M0 = 0x00;//P0全为高阻输入
        P1M1 = 0xff;//高阻输入
        P1M0 = 0x00;
        P2M1 = 0xf7;//P2.3准双向,其他全为高阻输入
        P2M0 = 0x00;
        SPEAKER = 1;

}
/***************************************************************************************/
void main(void){
        INIT(); //初始化
        while(1){

                if(KEY37 == 1){delay1ms(20);if(KEY37 == 1){MUSIC = 20;}} //高音B(37)
                if(KEY36 == 1){delay1ms(20);if(KEY36 == 1){MUSIC = 19;}}
                if(KEY35 == 1){delay1ms(20);if(KEY35 == 1){MUSIC = 18;}}
                if(KEY34 == 1){delay1ms(20);if(KEY34 == 1){MUSIC = 17;}}
                if(KEY33 == 1){delay1ms(20);if(KEY33 == 1){MUSIC = 16;}}

                if(KEY31 == 1){delay1ms(20);if(KEY31 == 1){MUSIC = 14;}}
//3
                if(KEY27 == 1){delay1ms(20);if(KEY27 == 1){MUSIC = 13;}}
                if(KEY26 == 1){delay1ms(20);if(KEY26 == 1){MUSIC = 12;}}
                if(KEY25 == 1){delay1ms(20);if(KEY25 == 1){MUSIC = 11;}}
                if(KEY24 == 1){delay1ms(20);if(KEY24 == 1){MUSIC = 10;}}
                if(KEY23 == 1){delay1ms(20);if(KEY23 == 1){MUSIC = 9;}}
                if(KEY22 == 1){delay1ms(20);if(KEY22 == 1){MUSIC = 8;}}
                if(KEY21 == 1){delay1ms(20);if(KEY21 == 1){MUSIC = 7;}}
//2
                if(KEY17 == 1){delay1ms(20);if(KEY17 == 1){MUSIC = 6;}}
                if(KEY16 == 1){delay1ms(20);if(KEY16 == 1){MUSIC = 5;}}
                if(KEY15 == 1){delay1ms(20);if(KEY15 == 1){MUSIC = 4;}}
                if(KEY14 == 1){delay1ms(20);if(KEY14 == 1){MUSIC = 3;}}
                if(KEY13 == 1){delay1ms(20);if(KEY13 == 1){MUSIC = 2;}}
                if(KEY12 == 1){delay1ms(20);if(KEY12 == 1){MUSIC = 1;}}
                if(KEY11 == 1){delay1ms(20);if(KEY11 == 1){MUSIC = 0;}}

                if(MUSIC != 0xff){ //如果有音阶数值(非0XFF时)
                    STH0=tab[MUSIC]/256; //将音阶的频率值装入定时器T0
                    STL0=tab[MUSIC]%256;
                    TR0=1; //启动定时器
                        MUSIC = 0xff; //清除寄存器
                }else{ //否则
                    SPEAKER = 1; //关扬声器
                        TR0=0; //关定时器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定时器0产生音频
  TH0=STH0;
  TL0=STL0;
  SPEAKER=~SPEAKER; //取反频率产生音调
}

电路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把IO口改了。

这个是杜洋的原理图

有人做过吗?  指点指点吧

楼主:
没人出过问题嘛?  汗

网友(2011-11-06):
哥们 我做了 跟你一样 调整了I0口 一样的问题 也是用了60S2。。不知道你有情况了没

网友:
我QQ 76309696 可以指点下我。嘿嘿。

网友A(2013-03-09):
请教两个0.1pf的电容是干嘛用的啊,放哪,,还有为嘛没用三极管啊,,本人纯属业余,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两个0.1pf的电容是干嘛用的啊,放哪,,还有为嘛没用三极管啊,,本人纯属业余,求解啊, ...

实心圈都接到GND上,空心圈都接到VCC上了

网友(2013-08-20):
呵呵.........好像是i/o接口需要改一下哈...程序和电路图的接法不一样哦......

网友:
我想搞个MIDI键盘,不过好像是个大工程。

网友:
牛人,等楼主弄好了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