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半桥驱动电路,上边是PMOS,下边是NMOS

楼主(2011-10-05):
最近做点D类功放的东西玩玩,分立的电路做两个NMOS的驱动比较复杂,求一个简答半桥驱动电路,上边是PMOS,下边是NMOS。为了简答起见,电源为单电源12V左右,仿真了半天,都没成功,请高手给一个能用的,谢过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驱动这电路,输入信号是比较器输出的单端12V,约400KHz的方波

楼主:
刚刚琢磨了一下,已经解决了,使用上下加图腾柱的方式,仿真波形很好,明天搭个实物看看

网友(2013-09-25):
这个电路没有死区时间控制,能工作吗? 实际电路电流多大?

网友:
楼主 搜索 论坛中有的  分立件驱动 上下半桥都是N的电路。

在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112086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琢磨了一下,已经解决了,使用上下加图腾柱的方式,仿真波形很好,明天搭个实物看看

这个电路要小心,如果输入端悬空,会上下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