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程序下载到flash问题

楼主(2011-10-05):
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该如何解释 谢谢啦

ok (原文件名:flash问题.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说的是验证地址0x00001840出错,这个地址应该是flash的物理地址,看下你的flash管脚是否配对,一般flash数据地址是8位的,如果你的数据选择是16位的话,最低位管脚要悬空。

网友:
可能是你那个地址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