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模块使用方法

楼主(2011-10-06):
CAN 总线在控制领域使用的非常广泛,如今大多数CPU芯片外围都扩展CAN接口。本文重点介绍以STM32F103E系列芯片为基础介绍CAN 总线的使用方法。

1. 硬件基础

      CAN总线工作需要两根数据线,RX和TX,即为输入总线和输出总线。一般CPU与外界通信需要接一个驱动芯片(这点很像UART接口),常用的CAN芯片主要有:SN65VHD230、PCA82C250T等,本系统使用SN65VHD230作为CAN接口芯片。而CPU提供的CAN接口为CAN_L和CAN_H。

2. 软件设计

在进行软件设计时,我们首先来看这样的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StdId;  /*!< Specifies the standard identifier.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to 0x7FF. */

  uint32_t ExtId;  /*!< Specifies the extended identifier.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to 0x1FFFFFFF. */

  uint8_t IDE;     /*!< Specifies the type of identifier for the message that will be transmitt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CAN_identifier_type */

  uint8_t RTR;     /*!< Specifies the type of frame for the message that will be transmitt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CAN_remote_transmission_request */

  uint8_t DLC;     /*!< Specifies the length of the frame that will be transmitted.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between 0 to 8 */

  uint8_t Data[8];  /*!< Contains the data to be transmitted. It ranges from 0 to 0xFF. */
} CanTxMsg;

这是定义一个can数据包的结构体,即一个CAN数据包包含以上几个部分。

     现在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由于can可连接多个节点,如果一个系统为星形网络连接方式,那么主机应该怎样区别这些从机发送的信息呢?

    答案在上面那个结构体中,我们可以给每个分机定义一个ID,那么主机在接收到分机发送的数据后,通过ID号判别接收到的信息是那个从机发送的。

注意: DLC定义发送数据的长度,其范围为:0~8。

下面我们来编写CAN驱动:

对CAN模块初始化

void CAN_CfgInit(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PortInit();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7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5;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

这里为can 定义一个专门的结构体,便于数据处理:

typedef struct CAN_Socket CAN;
struct CAN_Socket {
   INT32U u32_StdId;
   INT32U u32_ExtId;
   INT8U  u8_IDE;
   INT8U  u8_RTR;
   INT8U  u8_DLC;
   INT8U  u8_FMI;
   INT8U  u8_data[8];
};

数据打包,并且发送

void CAN_TxSocket( CAN *can_Socket )
{
    INT8U i = 0;
    CanTxMsg TxMessage;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Transmit a message
    TxMessage.StdId=can_Socket->u32_StdId;
    TxMessage.ExtId=can_Socket->u32_ExtId;
    TxMessage.IDE=can_Socket->u8_IDE;
    TxMessage.RTR= can_Socket->u8_RTR;
    TxMessage.DLC=can_Socket->u8_DLC;
    for( i =0; i<TxMessage.DLC; i++){
       TxMessage.Data = can_Socket->u8_data;
    }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DISABLE);     // Disable interrupt handling
}

接收函数放在中断程序中处理: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INT8U i = 0;
    INT8U u8_RxLen = 0;

    RxMessage.StdId = 0x00;
    RxMessage.ExtId = 0x00;
    RxMessage.IDE = 0;
    RxMessage.RTR = 0;
    RxMessage.DLC = 0;
    RxMessage.FMI = 0;
    for( i=0;i<8;i++){
        RxMessage.Data=0x00;
    }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u8_RxLen = RxMessage.DLC;
    if((RxMessage.ExtId==0x12) && (RxMessage.IDE==CAN_ID_EXT)){
        for( i=0;i<u8_RxLen; i++){
            CAN_ReceiveBuff = RxMessage.Data;
        }
    }
}

这里只介绍CAN使用方法和主要驱动程序,测试程序可自行设计。

本人的测试程序:

~INT8U SendBuff1[]="Hello";
INT8U SendBuff2[]="World";
INT8U SendBuff3[]="ADC= 255";
void main(void)
{
  System_HardwareInit();
  while (1)
  {
      CAN_Tx(SendBuff1);
      Disp_CanReceveData();
      CAN_Tx(SendBuff2);
       Disp_CanReceveData();
      CAN_Tx(SendBuff3);
      Disp_CanReceveData();
  }
}

接收数据,并在液晶上打印出来!

void Disp_CanReceveData( void )
{
  INT8U u8_CanRecBuff[64];

  if(CAN_ReceiveBuff[0] == 'H'){
      sprintf(( char *)u8_CanRecBuff,"CAN receve buff1 is : %s",CAN_ReceiveBuff);
      GCLDASC_PutChar16x16Str(10,30,u8_CanRecBuff, Red, Green, 1);
  }
  if(CAN_ReceiveBuff[0] == 'W'){
      sprintf(( char *)u8_CanRecBuff,"CAN receve buff2 is : %s",CAN_ReceiveBuff);
      GCLDASC_PutChar16x16Str(10,50,u8_CanRecBuff, Red, Green, 1);
  }
  if(CAN_ReceiveBuff[0] == 'A'){
      sprintf(( char *)u8_CanRecBuff,"CAN receve buff3 is : %s",CAN_ReceiveBuff);
      GCLDASC_PutChar16x16Str(10,70,u8_CanRecBuff, Red, Green, 1);
  }
}

网友:
太抽象了!!

网友(2011-12-01):
楼上的,发个149的原理图为啥呢?
149不带CAN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备份的,不能老带个U盘吧!

网友:
感觉can还是比较复杂的,学习中

网友(2013-02-21):
can入门知识。感谢楼主

网友:
mark,留以后用

网友(2013-04-13):
MARK!真在研究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
一个例子搞定入门了,非常谢谢

网友(2014-04-09):
非常好 感谢楼主

网友:
stm32-can收发程序例子,mark,谢谢分享

网友(2014-06-12):
看上去不错呀

网友(2014-12-18):
STM32的好东西呀。感谢感谢

网友:
哪儿朋友有STM32图形库开发资料呢。共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