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与AEM 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06):
本人现开发个系统  主控板采用  TMS320F2812   和 STM32F103  。TMS320F2812 负责运算,STM32F103负责控制。现在通讯问题没有考虑好,听说用HPI,但是我用的这两款芯片都没那功能。档次低,但是足够用了。现在只能选用SPI,SCI了,SPI从机不能主动发数据,SCI太慢。请教各位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网友:
我的TMS320F2808+LM3S6432通讯是USART,波特1.5625M

楼主:
谢谢大侠,1M多也可以了。我都连上,到时再试试看。

楼主:
才发现题目写错了是DSP  和“ARM ” ,请问我如果模拟那个HPI可以吗?就是并口通信把,DSP的GPIO口和ARM的GPIO口直接相连,当做数据线,再接几根控制线。当并口通信可行吗?硬件需要特殊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