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10年前胜利的电容表VC6018,发现原来是抄别人的

楼主(2011-10-06):
01年买了一个胜利的电容表,180块,放着没用结果偶然一次开机试试,发现无显示坏了,国庆回来维修检测才发现主控IC坏了,IN+,IN-短路已经不显示零了,查资料才发现这块表是抄别人的电路,改了一个元件号

电路板正面,发现现在的万用表液晶屏超差,放久了背面的反光纸都掉色了,是一种胶上镀的膜,和以前液晶屏用的纸上面的一层膜是没法比,这种万用表的膜不能长久,估计用上几年就掉色了,家里的两三个万用表都是这样,解决办法是撕掉原来的掉色的用反光纸贴在背面,效果一样(照片中的是撕下来了没换回去)

PCB背面,小修了一下,没去掉锡渣

仪表正面:

仪表背面:按批号应该是08年生产的.恰好买回来一年左右放着没用就坏了,没修,现在拆开才发现当时应该是主IC坏了

楼主:
这是一个DM6013的电容表,和胜利的是一样的,只是胜利的元件序号改了,而且还省了该原理图中的一部分器件

网友:
很早就发现胜利仪表质量很一般,现在最差也用个华谊,好点用福禄克。
优利德现在都比胜利做的好了

网友:
中国的研发,有多少不是在抄别人的呢?

LS三位,你说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国的研发,有多少不是在抄别人的呢?
ls三位,你说是吗?

不能说抄,说借鉴好听点。

网友:
公司有两块显示全是零的,不知如何下手,感谢1楼的图纸。

网友(2012-01-31):
抄也行,问题是能抄出个精品来就好了!

网友:
胜利的表只比垃圾表强些吧。

网友:
唉,我也是买了个胜利的万用表,搞了没有半年,坏了,没有办法修。为什么就这么容易坏?

网友(2013-04-13):
关于中国的电子产品一大抄的问题,已成为国内电子工程师之殇,建议人大代表拟出草案,各种制度多欧美企业学习。

网友:
胜利的机子真的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