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排光电传感器如何巡线?

楼主(2011-10-06):
小车用一排传感器离近了无法过弯,离远了在直路上走s型路线,如果我加两排传感器如何巡线呢?到底小车用前面的巡线还是后面的巡线?求教

网友:
一排传感器???

楼主:
一排5个红外对管

网友:
既然你用这么多传感器,应该是轨迹的宽度较大或者宽度有变化。希望能自动适应。
又考虑了增加一排传感器。两排传感器,还能更好地处理好小车的方向。

想不出来就画出来看啊。。。画个复杂的轨迹(宽度、方向),如果有实物,比量下就明白了。。
无非是判断,逻辑关系。

先根据最外面的传感器状态判断.....

网友:
一排……S是因为太稀疏了,还有就是算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