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雕刻机主轴怎样才能装11mm的刀柄

楼主(2011-10-06):
请教下莫大,雕刻机上的主轴柄配的ER夹头能不能装11mm以下的直柄钻头,如果不能是不是要用直径大点的主轴柄?

网友:
呵呵,这个换不了了。换个ER的整个才行吧。

网友:
AMCNC01雕刻机自带的是ER11-A。
ER-8 1~5mm
ER-11 1~7mm
ER-12 1~7mm
ER-16 1~10mm
ER-20 2~13mm
ER-25 2~16mm
ER-32 3~20mm
ER-40 4~26mm
ER-50 6~34mm

楼主:
是啊,能装ER-16的主轴柄可否定做?希望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

ER-11能夹 1~7mm的刀柄,如果想用更粗的铣刀
方法一,用车床把铣刀刀柄铣细到6mm;
方法二,更换ER-20的主轴这样就能夹2~13mm直径的铣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方法一,用车床把铣刀刀柄铣细到6mm;
这种方法小马拉大车,有一定危险!其结构的不合理性不可大批量使用,会导致刀具使用寿命降低,还有ER夹头稳定性也不太好,转速不能很快,只能偶尔使用。

楼主:
谢谢5楼的回复,更换ER-20的主轴需要更大的主轴柄,而主轴柄是非标件,自己做很难保证精度,问题就是怎么能买到合适ER-20主轴柄...
    也谢谢秋风的意见,如果只是用来在覆铜板或PVC等较软的材料上钻孔,因该问题不大吧?把刀柄铣细到6mm,可能一般的加工店也难保证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联系阿莫或丰兄,看有否帮忙订做及更换。可以买200元左右的BT30转ER20的刀把,把主轴柄线切割或锯下来,就是很浪费。
软的材料偶尔加工的确可以。浙江新亚工具有卖大头小柄特种麻花钻。找出部分规格及某公司的报价:
--------------------------------------------------------------------------------------------------------------
     名称          夹柄直径
20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3mm 单价42.5元
19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3mm 单价37.4元。
18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3mm 单价34元。
17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3mm 单价23.8元。
16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3mm 单价20.4元。
15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3mm 单价17.9元。
14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3mm 单价17元。
13.0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0mm 单价14.6元。
12.5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0mm 单价13.6元。
12.0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0mm 单价11.5元。
11.0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0mm 单价10.8元。
10.5mm直柄麻花钻 国产 10mm 单价10元。

网友:
这么费劲,还不如用小直径铣刀铣孔。除非孔很深。

楼主:
小直径铣刀铣孔...这个也是办法,只是孔多的话会很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费劲,还不如用小直径铣刀铣孔。除非孔很深。

粗加工时要做到什么时候,比如雕刻,铣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