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驱动不起来

楼主(2011-10-06):
请教各位了,我在用28j60做以太网的相关设计。按照手册,J60复位后需要先查询ESTAT的CLKRDY位。但是我程序正好每次都卡这了。

while(!(ENC28J60Read(ESTAT)& ESTAT_CLKRDY ));,初始化程序到这就卡住了。
请教各位,会是什么原因让J60的起震稳定不了 ?还是程序有问题,每次读出ESTAT都是0?
我J60用的25M晶振,晶振电容是33P的瓷片电容。电路基本都是网上主流的电路。主控芯片是LPC2119。请大家给点提示,给个方向,谢谢了先

网友:
我的代码是这样的,能工作

        // initialize I/O
        ENC28J60_CSH();

        // perform system reset
        enc28j60WriteOp(ENC28J60_SOFT_RESET, 0, ENC28J60_SOFT_RESET);
//        Delay(250);
//        Del_1ms(250);
        // check CLKRDY bit to see if reset is complete
        // The CLKRDY does not work. See Rev. B4 Silicon Errata point. Just wait.
        while(!(enc28j60Read(ESTAT) & ESTAT_CLKRDY));

你确定是硬件的原因,而不是时序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考虑过是不是时序问题。我觉着时序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解决了,是我太粗心了,IO的初始化有问题。谢谢楼上几位朋友了

网友B(2012-05-07):
怎么解决的?我这边也遇到了问题,初始化没有问题,但是就是ping不通。楼上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驱动,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2012-10-24):
看来我也得检查一下GPIO配置

网友:
楼主哪个GPIO口配置出错了

网友(2013-02-02):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我这边也遇到了问题,初始化没有问题,但是就是ping不通。楼上能不能共享一下你的驱动,我们学 ...

你的ENC28J60 ping不通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初始化,手动点灯都没问题,连网线没反应。如果解决了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