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 能跑多快? 200M总是跑飞?

楼主(2011-10-06):
这几天写个程序。 用cyclone I 200M总是跑飞?  不知大家平时都跑多快?  还有那个系列能跑到200m?

网友:
应该100m左右吧,200m没有试过

网友:
跑飞,不会吧,这是硬件 。

网友:
跑飞?撒子概念?

楼主:
跑飞!就是fpga直接复位了。

网友:
看手册,IO口/内部的RAM的时钟;你要是跑软核,肯定会飞的,因为你跑得太快了;

楼主:
我根本没有嵌入软核。里面就一个19位的计数器。fpga跑一会,IO全部变高。  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计数器溢出了吧?然后全是0xfffff.... 了吧

网友:
没见过硬件电路跑飞的

网友:
硬件跑飞?楼主开玩笑啊

楼主:
经过2天的测试发现。fpga复位是因为外接的两个引脚没接上拉电阻。 两年没用VHDL了,让硬件跑飞,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altera在规格书里都写清楚, 楼主, 不仔细的结构
cyclone I 100m
cyclone II 200m
cyclone III 300m

网友:
不懂啥玩意 现在才刚学fpga

网友:
七楼也买了25的开发板?MSP430

网友:
悲剧啊 看来和dsp还是没的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cyclone1 的话估计200m就封顶了,必须程序写得很好,而且altera的东西上面的说得频率有点虚,尤其是当你用了超过16个le 后,速度会明显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