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师,手持示波器的设置可否保存,然后再次开机可恢复前次的使用设置。

楼主(2011-10-06):
魏老师,最新版的手持示波器的设置可否保存,然后再次开机可恢复前次的使用设置。

现在每次开机需要设置,动的设置特别多,比较麻烦。。呵呵!!

I am here for the step motor.

网友:
使用一片eeprom就可以实现该功能,但现在IO很紧张,用SPI接口的挂在系统的SPI总线上IO应该可以满足,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魏老师,给您发了邮件,不知您收到没有。

网友:
现有的双通道的示波器,能否加上呢?还是需要出新版的才可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片TF卡,板子上提供TF卡的插槽,用以存储设置甚至保存波形的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片tf卡,板子上提供tf卡的插槽,用以存储设置甚至保存波形的截图~

是吗!!太好了,插了TF卡后,设置是自动存储的吧!!呵呵,

噢!对卡的容易没有特别限制吧!!4G以内的都可以使用??

网友:
魏老师,昨天晚上试验过了,插入一片512M的TF卡,当然是试过,没有问题的了。

开机,设置好需要的参数后,测一段波形,然后关机,再开机发现设置参数又复原了,说明没有自动存储设置参数的功能。

那如何实现设置参数的存储呢及波形存储和截图呢,麻烦魏老师介绍下,谢谢!!

网友:
魏老师的意思是自己写程序…大家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