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汉泰DSO1600H手持数字示波器600MHz采样率2G参数很强悍啊

楼主(2011-10-06):
在淘宝上看到了这个手持示波器,青岛汉泰的,参数很强悍的,不过这个模拟带宽是不是有点浪费啊,现在在他们的网站上还找不到,只能找到200M1G的,也还不错,是汉泰还不错还是其它什么的?比Fluke的手持采样率还是差很多.
型号
DSO1060
DSO1200
DSO1600
DSO1600H

垂直
通道

带宽
60MHz
200MHz
600MHz
600MHz

上升时间
5.8ns
1.7ns
0.58ns
0.588ns

输入阻抗
电阻: 1M ; 电容: 15 pF

输入灵敏度
10mV/div to 5V/div
2mV/div to 10V/div

输入耦合
AC, DC with Groud Level Indicator

垂直分辨率
8 bits

输入范围
300V (DC+AC Peak)

水平
实时采样率
150MSa/s
250MSa/s
1GSa/s
2GSa/s

等效采样率
Equivalent Max. Sampling Rate is

50GSa/S for all items

时基范围
5ns/div~1000s/div
2ns/div~1000s/div
1ns/div~1000s/div

存储深度
单通道32k, 双通道16k

时基精度
±50ppm

网友:
我试过了,带宽太有水份,我问过经销商,经销商也承认了。
DSO1060 声称60M 实际带宽只有20M
DSO1200 声称200M 实际带宽只有60M
我想DSO1600声称600M,我估的可能只有200M

都是降了一下层次。

网友:
泰克也虚夸呀,比如最近出的带频谱18万的那个,采样5G,带宽1G,这样算,1G正弦,只靠5个点重建显示

楼主:
一直感觉汉泰的手持带宽老高了,原来如此,虽然带宽相对采样率是不怎么值钱的参数,不过也没必要这么忽悠吧,但凡用示波器的人都是电子行业内的,普源也就是超频,指标基本上还是到的,你到都没到净吹牛瞎说就更恶劣了.
是不是还有可能,人家汉泰带宽指标技术要求和别人不一样,好象一般的都是-3dB是吧,人家汉泰也许是4,5,6dB,这个不好说.
泰克也虚夸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算虚夸吧。安捷伦的我试过,200采样60带宽,单次居然插值得很好,不知道怎么实现。tek以前看过插值也很好。 有10倍甚至20倍当然更好了
汉泰在搞笑,时基暴露了,比上升时间高太多了。 600M居然没有50欧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算虚夸吧。安捷伦的我试过,200采样60带宽,单次居然插值得很好,不知道怎么实现。tek以前看过插值也很好。 有10倍甚至20倍当然更好了
汉泰在搞笑,时基暴露了,比上升时间高太多了。 600m居然没有50欧方式。。。

这样的插值也信?如果你看正弦,它用正弦插,但是如果信号非正弦,你看到的是正弦,那回被误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gre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算虚夸吧。安捷伦的我试过,200采样60带宽,单次居然插值得很好,不知道怎么实现。tek以前看过插值也很好。 有10倍甚至20倍当然更好了
汉泰在搞笑,时基暴露了,比上升时间高太多了。 600m居然没有50欧方式。。。
这样的插值也信?如果你看正弦,它用正弦插,但是如果信号非正弦,你看到的是正弦,那回被误导的

100M示波器测量100M方波, 牛机也是圆的啊. 采样是一回事, 模拟带宽限制了. 插值, 大家都用, 三大垄断品牌也这样, 只是看谁极限情况下做得好. 确实截图显示有型号一些特殊情况插值出来没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