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Mach3控制雕刻机

楼主(2011-10-06):
逛中关村的时候遇到买X61扩展坞的了,扩展串口并口和4个USB口才50元,毫不犹豫就买下了

1.设并口ECP模式,修改并口地址378H;
2.关BIOS省电选项
3.控制面板,服务管理关掉服务ThinkPad PM Service
可以运行Mach3了,刚开始用,还没遇到其他问题

网友:
我38元买的。

网友:
淘宝上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38元买的。

有商家要100,转了几家才找到50元的,楼上才38元赚大了:)

网友:
宏基上网本能不能用扩展坞?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Thinkpadr400的 我也买了个扩展坞,现在也在搞雕刻机,但现在连不上啊,请教一下,能否说详细一点,谢谢!我的邮箱378474798@QQ.com

网友:
不错!!继续报道使用状况!!

网友:
分出1-2G的空间装个2000的系统,什么都不装,更改BIOS,单核运行,状况良好

网友:
我用T30,不用扩展坞,一样把Mach3转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也是thinkpadr400的 我也买了个扩展坞,现在也在搞雕刻机,但现在连不上啊,请教一下,能否说详细一点,谢谢!我的邮箱378474798@qq.com

进入设备管理器,打开并口属性对话框,取消使用自动设置,打开设置基于下拉框,选择地址是378H。也可以进入BIOS设置修改地址为378H。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模一样的扩展坞,淘宝上39包邮买的,我自己估计85新。无钥匙无光驱,但我的T43的光驱和它是通用的,很爽。

有图为证:

楼主:
今天使用笔记本并口控制雕刻机钻孔,没遇到问题,挺好用的

网友:
哈哈  我也买了一个这个  顺路还买了台X60T   还可以触摸  弄得我现在的笔记本都不想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啊,我现在连上电脑了。但我接口板的几个灯都亮着XYZ的方向灯一直亮着。这个板是自己做的,板不接电源按电脑上的STOP有反应,所有的灯都灭了,接上电源,用10脚的急停按键去控制,有电脑有反应。但灯不灭了。有那位高手自己做接口板的帮一下我啊!

网友:
就是那三个红灯亮,三个红灯分别接PC 3脚软  软件设置 X方向。
                                   5脚软  软件设置 Y方向。
                                    7脚软  软件设置 Z方向。

网友:
手动XYZ限位开关有效,急停开关有效。

网友:
我不知道笔记本可以用扩展坞的,我买了个二手的IBM G40,还好不贵 600元

网友:
用笔记本做CNC的大虾教一下我们这些小虾啊,

网友:
我也是专门买了个X61的扩展坞,为的就是等待我的01机到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笔记本做cnc的大虾教一下我们这些小虾啊,

没有原理图不好判断吧,应该跟笔记本没关系,可以找个台式机试试

网友:
我刚才又有新的进展了,手动XYZ又反应了,坐标有变化了,灯也有变化了,但发现软件好像有点不对,请指正在。我就会要去打丝干了,晚上我发原理图。谢谢superr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才又有新的进展了,手动xyz又反应了,坐标有变化了,灯也有变化了,但发现软件好像有点不对,请指正在。我就会要去打丝干了,晚上我发原理图。谢谢superrf。

引用图片

是按Tab键弹出的吗?检查一下汉化包是否完整

网友:
非常感谢 superrf 的助现在搞好了。是我不会用没有按TAB键。按了后就好了,手动功能也正常了。

关BIOS省电选项 这个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还有听说CPU会自动变换频率的,要让它不变这个怎么设置?

控制面板,服务管理关掉服务ThinkPad PM Service 我的系统是从装过的,我在控制面板里面没有找到,(也许我不会找)

我发图你帮我看看,对不对,是不是没有装啊? 谢谢!

楼主:
双击控制面板-》服务图标,启动服务管理

找到ThinkPad PM Service,双击(如果找不到ThinkPad PM Service说明没有安装ThinkPad电源管理就忽略此步骤了)

关掉服务ThinkPad PM Service,并设置为手动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bios省电选项 这个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还有听说cpu会自动变换频率的,要让它不变这个怎么设置?

开机进入BIOS设置,进入Config->Power页面
Intel(R) SpeedStep technology设置为Disabled
CPU Power Management 设置为Disable

网友:
superrf你这么及时的帮助我,我都不知怎么感谢你了。非常感谢!我后面将我所有的雕刻机DIY心得和过程整理出来,放在坛上供像我

一样用笔记本想搞雕刻机的人去学习。用你教我的东西去帮助别人,多谢谢你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
superrf是热心人。。必须的。。

网友:
任何一款笔记本的原厂扩展坞都一定可以实现原生串并口,没这个功能的底座不能被称为扩展坞,厂家也不会闲得蛋疼去做没有这些功能的底座——因为对于笔记本用户来说,这个配件本来就是小众需求

至于装了扩展坞以后的种种,我个人觉得,其实没必要讲那么多了,因为我一直有个偏见,就是:

若一个人连电脑BIOS设置和操作系统最基本的驱动设置都搞不定,怎么指望他搞定雕刻机和上位软件?

楼主:
昨晚用ThinkPad雕刻了一张双面板,周末白天拍照上图(晚上光线不好,破相机拍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