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电脑的知识,学学方便很多

楼主(2011-10-06):
Windows快捷键:

win+m 显示桌面

win+pause 系统属性

快速重新启动:按确定前先按shift(不适用于2k、xp)

彻底删除:shift+del

不让光盘自动运行:按shift

Ctrl+Esc:相当于"开始"或WIN键

Ctrl+Home:将游标移至文字编辑区的开始始(Home单用:移至列首)

Ctrl+End:将光标移至文字编辑区的终点(End单用:移至列尾)

Alt+F4:关闭当前视窗(若是点一下桌面再按则为关机)

F2:更改名称

windows+e 资源管理器

windows+r 运行

windows+f 查找

windows+u 关闭系统

windows+d最小化所有窗口,再按一次Win+D可回到最小化前的窗口

windows+m最小化所有窗口,但再按一次无法回到最小化前的窗口

Shift+F10,可以打开所选项目的右键菜单

按住 CTRL+SHIFT 拖动文件:创建快捷方式

7.关机快捷方式

(1). 在桌面空白位置按鼠标右键 -> <新建> -> 选<快捷方式>

(2). 在<指令行>键入 rundll.exe user.exe,exitwindows

(3). 在<选择快捷方式 的名称>键入<关闭Window>或你想要的名称 -> 按<完成 >

8.重新启动快捷方式

(1). 重复以上 (1)

(2). 在<指令行>键入 rundll.exe user.exe,exitwindowsexec

(3). 在<选择快捷方式的名称>键入<重新启动Restart>或你想要的名称 -> 按< 完成>

9.RUN - > cmd 或者command

就会看到DOS窗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那个小小的图标没有,在左上角。

点击这个图标, 就会看到下拉菜单, 尤其是Edit下的一些功能, 很方便

10.con、nul是MS系统的保留名,它不能做为文件名!检查你的web空间是不是M$ 系统,可以建一个con的文件夹试试

11.想把自己的某个文件夹的文件做一个列表? 用什么软件呢? 不用,直接在命令 行下输入 "tree /f > index.txt".打开index.txt看一下是不是一目了然

12.保存无边窗口页面请用CTRL+N新开窗口

13.如果一个文件夹下有很多文件,如果想快速找到想要的文件,先随便选择一个 文件,然后在键盘上选择想要的文件的第一个字母就可以了

14.说个QQ隐身登陆的笨办法:

在网吧上网,如果直接从注_册向导登陆的话QQ是上线登陆的,可是有时候却不 希望现身,怎样实现隐身登陆呢?

就是拿一个没用的QQ先从注_册向导登陆了,选择状态为隐身,然后在系统参数 中选中以隐身方式登陆,点确定,然后直接在这个QQ上运行注_册向导登陆你要 登陆的QQ,你会发现现在QQ是隐身的了。

15.win98改ip不重启的办法:

1.改完ip选择取消。

2.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改了ip的那块网卡。

3.启用网卡。

ok,你改的ip已经可以用了

16.2000和xp下运行"cmd",进入dos窗口,复制和粘贴都用右键完成

17.收藏夹不要放在系统盘,以免忘了备份,每次装完系统用"超级魔法兔子“指 定路径

18.对于系统不明白的地方,平时多看windows自带的帮助,不要盲目去找人解决 ,也许帮助才是最快和最全的。(其余软件也是同理)

19.winxp自带批量重命名功能,只要选中一堆文件,选重命名,然后改第一个文 件,改完后,其他文件也会自动修改

20.上网时在地址栏内输入网址,系统会记录下来,虽然方便以后不用再重复,不 过如果是公用的机子,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到过哪些地方,可以用“CTRL+ O(字母O,不是0)”,这时对弹出一个“打开”对话框,在其中的地址栏内 输入网址,就不会被记录下来了.

21.IE快捷键:

Ctrl+W关闭窗口

F4打开地址拦的下拉选择网址

F6或ALT+D选择地址拦

空格键可以下翻页,Shift+空格则可以上翻页

22.如果你用foxmail,邮箱路径不在默认位置,可以修改account.cfg

23.NTFS分区上文件属性中有个“摘要”功能,很有用的,这样一些软件安装程序 是什么东东就不会忘了啊!

24.在IE的地址栏输入: javescript:alert(document.lastModified)可以得到网 页的更新日期.

25.通过网络共享时,尽量使用"运行",\ip地址共享文件名,而不要使用通过 “网上邻居”浏览访问,速度很慢,而且经常不全(特别是2000,xp),还要 注意适当的运用$

26.在98下快速做启动盘,只要把windows/command/edb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干净 的软盘中就可以做98启动盘

27.运行pq分区失败,出现不可识别的分区,只要找到pq安装目录UTILITY的 PTEDIT32.EXE,可以把原分区还原为原来格式

打开资源管理器,选中文件夹,用小键盘的*,可以把这个文件夹中的所存在的 所有子文件夹迅速列出

28.QQ自己加自己的方法:在黑名单中加自己,然后再把自己拖到我的好友中就可 以了,然后再运行注_册向导.

29.如果浏览的页面中应用了javascript禁用了鼠标右键,解决的方法:

1、如“xiayupei”的方法,先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将鼠标移动到目标处,点击 鼠标右键,一两秒之后,快捷菜单出现

2、单击鼠标右键,(不要放开鼠标右键),将鼠标移到警告窗口处,点击鼠标 左键,关闭窗口,再将鼠标移回目标处,放开鼠标右键,快捷菜单出现.

30.realplay多曲播放

选中多个曲目,然后拖到realplay 的播放地址栏就可以了,之后找到那个ram(会 自动生成),复制里面的内容多遍就可以反复听歌曲

60.快速锁定计算机
如果你因为有急事而需要离开,但又不希望电脑进行系统注销。这时你可以选择“新建/快捷方式”,接着系统便会启动创建快捷方式向导,在文本框中输入"rundll32.exe user32.dll,LockWorkStation",单击“下一步”,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快捷方式的名称。比如我们可将它命名为“锁定计算机”或选用你所喜欢的任何名称,单击“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简单地点击这个快捷方式,锁定计算机。
61.禁止IE的定期更新
在我们上网以后,Windows XP经常会在任务栏上弹出一个提示你升级系统文件的消息,其实这是IE浏览器的定期更新检查在作怪,大约每30天左右,Windows XP系统附带的IE6.0就会定期检查是否有新的升级软件,如果有,你没有下载升级,便会弹出上述提示对话框,我们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来禁止IE6.0的定期更新检查: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设置窗口,在左边的树形目录中找到“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Windows组件/Internet Explorer”,在右边的窗口中找到“禁用定期检查Internet Explorer软件更新”选项,打开该选项,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已启动”,最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62.找回XP的安装密码
在9X时代,如果忘记了Windows的安装密码,只要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察看一下ProductKey就可以了,可是在XP的注_册表中怎么找不到呢?其实不需要到注_册表中,打开Windows\System32,这儿有个叫$winnt$的配置文件,里面已经有清楚的记载了。
63.IE的全屏幕模式
一般都知道,在IE里按下F11键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全屏幕模式,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全屏幕模式是指一个不包括工具栏、状态栏的纯全屏模式。要达到这种效果,启动IE时需加上一个参数,在命令行里输入"C:/Program Files/Microsoft Internet/IEXPLORE.EXE" -k,就可以打开一个全屏幕的IE了。
64.与Internet时间同步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现在有许多软件都可以让你电脑的时钟变得准确,其原理就是该软件选择一个服务器,当你上网的时候电脑内的时钟与服务器的时钟相比较,如果不准确的话就可以自动调整过来。而如今在Windows XP也集成了这一功能。我们可以双击任务栏右下角的时钟,在“Internet时间”中进行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电脑安装了防火墙,那么很有可能不能进行Internet时间调整。
65.禁止隐藏不活动的图标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Windows XP会自动检测并隐藏不活动的图标,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禁止它:在任务栏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在“任务栏”标签中将“隐藏不活动的图标”取消即可,如果你不想完全禁止这项功能,可以单击“自定义”按钮,自行设置有关项目的隐藏和显示。
66.使每次打开IE时的窗口都是最大化
通过快捷方式启动IE,例如通过快速启动工具栏中的图标启动IE时,您可以右击“快捷方式图标”,选择“属性”,在“快捷方式”选项卡中的“运行方式”选项栏中选择“最大化”,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此后,无论什么时候您通过这个快捷方式启动IE,浏览器的窗口总处于最大化状态。通过桌面的“Internet Explorer”图标启动IE时,因为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快捷方式,所以没有最大化选项。幸运的是,这个图标可以记住最近一次您使用浏览器的窗口的设置情况。因此,如果当您退出IE前将窗口最大化,那么下次启动IE时仍然会保持此次退出时的窗口设置。
67.让欢迎窗口更清晰
Windows XP系统的显示效果得到了较大提高,这主要是基于它使用了名“ClearType”的清晰化技术,该技术特别让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液晶显示器的用户在运行Windows XP操作系统时感受到与以往系统不同的效果。但由于该清晰效果只有当Windows启动完毕后才能调用,因此在系统启动过程中的欢迎窗口仍然无法实现这一效果。为了使欢迎窗口更加清晰,用户可以使用注_册表编辑器进行修改,寻找到这两个主键:
HKEY_USERS\.Default\Control Panel\Desktop\FontSmoothing
HKEY_USERS\.Default\Control Panel\Desktop\FontSmoothingType
将键值修改为“2”,这样便可以实现清晰显示效果了。
68.屏蔽弹出的广告窗口
当你打开一个网站就会发现也弹出另一个广告页面,页面开多了,电脑运行速度就会大大地变慢。一些禁止弹出广告页面(俗称“黑名单”)的软件就应运而生,其实在Windows XP自带的IE6.0中也有禁用黑名单的功能,打开浏览器,单击“工具/Internet选项/安全”,打开“安全”页面,在“安全设置”中选择“受限制的站点”,并点击“站点”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禁止弹出广告页面的地址,再单击“添加”,“确定”,讨厌的广告窗口就不见了!
69.恢复桌面上的系统图标
通常很多用户还是习惯于在桌面上保留“我的文档”及其它经常访问文件夹快捷方式以及经常使用的程序快捷方式。如果你想在桌面上显示“我的电脑”、“我的文档”、“网上邻居”、IE浏览器的快捷方式图标,只需进行如下操作:在桌面点击鼠标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在打开的“显示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桌面”选项卡,单击“自定义桌面”按钮,打开“桌面”项目对话框。在“常规”选项卡的“桌面图标”栏中选择所需项目的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返回上一级对话框,再单击“应用”按钮即可。
70.设定系统异常停止时Windows XP的对应策略
我们还可以在系统正常时,设定当系统出现异常停止时,Windows XP的反应措施,比如我们可以指定计算机自动地重新启动,步骤如下: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打开“系统属性”设置窗口,选择“高级”标签,打开“高级”选项卡,在“启动和故障恢??”选项区域中单击“设置”按钮,打开“启动和故障恢复”对话框,在“系统失败”选项区域中,通过启用复选框可以选择系统失败后的应对策略,在“写入调试信息”选项区域中可以设置写入系统调试信息时的处理方法,设置完毕,单击“确定”按钮返回“系统属性”对话框,再单击“确定”按钮。
71.采用Windows 98/2000的窗口风格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Windows XP的窗口风格,想恢复原来的Windows 98/2000的界面,怎么办?在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主题”标签,从“主题”的下拉菜单中选择“Windows经典”,然后选择确定就可以了。
72.添加“显示桌面”项
在默认安装下,我们在任务栏中找不到熟悉的“显示桌面”按钮,难道Windows XP中没有这个非常好的功能了吗?其实不是,你依次单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在“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属性”窗口中,将“显示快速启动”选项打上勾,“显示桌面”项就会出现在任务栏中了。
73.隐藏桌面图标
在Windows XP中增加了隐藏桌面图标的功能,你只需用鼠标单击桌面空白处,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定“排列图标”命令,然后在其下一级级联菜单中取消对“显示桌面图标”命令的选定,系统就会自动将所有桌面图标隐藏。
74.取消快捷方式图标上的箭头
当你安装一些软件后,通常Windows XP桌面上会被放置一些快捷方式图标,可以让方便地启动应用程序。只是这些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图标上出现的黑色箭头,非常影响桌面美观。如果你想将黑色箭头去除,只需进行如下操作:
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进入HKEY_CLASSES_ROOT\Lnkfile子键分支,在此子键分支中查找到键值名IsShortcut,其类型为REG_SZ,将此值删除,就能去除快捷方式图标上的箭头。注销当前用户并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设置就生效。
75.快速打开控制面板
把鼠标移动到“开始”按钮上,点鼠标右键,选择“属性/自定义/高级/开始菜单项目”
,在“控制区面板”项目下选中“显示为菜单”(图10),然后单击“确定”就行了,您
以后就可以像打开程序一样在“开始”菜单中打开一个控制面板的项目,很节约时间。
76.将所喜爱的程序放置在开始菜单顶部附近
你是否对某个程序非常喜爱且经常使用呢?那么,应通过将其放置在列表顶部的方式提高它在开始菜单中的优先级。这种方式能够确保该程序保持在开始菜单中,且不受其它程序的干扰,即便其它程序具有更高的使用频率也是如此。
在开始菜单上右键单击指向你所喜爱程序的链接,并在随后出现的快捷菜单中选择“附到‘开始’菜单”上。你的程序将被永久移动到列表顶部,仅仅位于浏览器与电子邮件程序下方。
77.去掉桌面图标文字的阴影
以前版本的Windows在用自定义桌面的时候,图标的文字下面都有阴影(就是你的桌面颜色),影响了桌面的视觉效果。原来只能借助其他软件解决,但是性能不稳定,又占用系统资源。Windows XP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你打开电脑属性——先用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在弹出的菜单中选“属性”,然后在“高级”选项卡中的“性能”框中点“设置
”按钮,在“视觉效果”页中 将“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前面的方框打上钩。单击“确定”返回系统属性,再单击“确定”返回桌面。看看你桌面上的图标,已达到你梦寐以求的效果了!这样既能获得好的视觉效果,又能节省系统资源。
78.自动关闭电脑
安装完Windows XP之后,有些计算机在点击关闭电脑之后并不能自动关闭,而需像以前的AT电源一样手动关闭。这主要是Windows XP未启用高级电源管理。修正的方法是:点击“开始/控制面板/性能和维护/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电源选项属性设置窗口中,点击“高级电源管理”,将“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打上勾。
79.备份硬件配置文件
硬件配置文件可在硬件改变时,指导Windows XP加载正确的驱动程序,如果我们进行了一些硬件的安装或修改,就很有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或运行,这时我们就可以使用硬件配置文件来恢复以前的硬件配置。建议用户在每次安装或修改硬件时都对硬件配置文件进行备份,这样可以非常方便地解决许多因硬件配置而引起的系统问题。备份的步骤如下: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单击“硬件”标签,在出现的窗口中单击“硬件配置文件”按钮,打开“硬件配置文件”对话框,在“可用的硬件配置文件”列表中显示了本地计算机中可用的硬件配
置文件清单,在“硬件配置文件选择”区域中,用户可以选择在启Windows XP时(如有多个硬件配置文件)调用哪一个硬件配置文件。要备份硬件配置文件,单击“复制”按钮,在打开的“复制配置文件”对话框中的“到”文本框中输入新的文件名,然后单击“确定
”按钮即可。
80.缩短等待时间
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将 WaitToKillServiceTimeout 设为:4000(原设
定值:20000)。找到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 键,将右边窗口的 WaitToKillAppTimeout 改为 4000(原设定值:
20000),即关闭程序时仅等待1秒。将 HungAppTimeout 值改为:2000(原设定值:5000),表示程序出错时等待0.5秒。
81.让系统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的程序
打开注_册表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 键,将 AutoEndTasks 值设为 1(原设定值:0)。
82.加速共享查看
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把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Version\Explorer\RemoteComputer\NameSpace下的 {D6277990-4C6A-11CF-8D87-00AA0060F5BF} 删掉
83.优化“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点击属性,点击“高级”,在“启动和故障恢复”一栏中,点击“设置”,其中的“系统失败”一栏中,只选择“自动重新启动”,写入调试信息选择“无”。
84.关闭华医生Dr.Watson: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drwtsn32"命令,或者"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
>"系统信息"->"工具"->"Dr Watson",调出系统里的华
医生Dr.Watson ,只保留"转储全部线程上下文"选项,否则一旦程序出错,硬盘会读很久,并占用大量空间。如以前有此情况,请查找user.dmp文件,删除后可节省几十MB空间。
85.关掉快速切换功能:
方法如下:控制面板-->用户帐户,点击“更改用户登陆或注销方式”,去掉“使用快速
用户切换”就可以了。
86.定制特殊的启动提示
注_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中的"LegaNoticeCaption"是登陆提示语言,“LegalNoticeText”是欢迎词。
87.关闭windows的文件保护
默认状态下是无法删除windows系统和程序文件的,所以警告!!!!!!!!!!!!!!!! 注_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 tVersion \winlogon 中的“SFCDisable”将它的值改为“ffffff9d”
88.windowsXP的内存优化!!!!!!!!!!!!(警告!!!!!以下设置需要有256M以上的内存才能有
好的效果!!!)
注_册表:
HKEK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 Management中的:禁用内存页面调度: DisablePagingExecutive 值改为“1”
提升系统缓存: LargeSystemCache 值改为“1”
89.修改磁盘缓存以加速xp
  磁盘缓存对xp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默认的I/O页面文件比较保守。所以,对于不同的内存,采用不同的磁盘缓存是比较好的做法。
a.)运行 "regedit";
b.)去[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IoPageLockLimit];
c.)根据你的内存修改其十六进制值:
64M: 1000;
128M: 4000;
256M: 10000;
512M或更大: 40000.
d.)重启
90.减少磁盘扫描等待时间
在dos下,键入“chkntfs/t:0”
91.解除带宽限制
运行----gpedit.msc-----管理模版-----网络----QoS数据包调度程序---限制可保留带宽---启动-----下面输入 0 ----确定---------在你的拨号图标右健属性找到网络-----看看有没有QoS
数据包调度程序-------如果没有点安装-----服务------添加----选QoS数据包调度程序----看
看有没有打勾----有就代表成功了--------重启---ok!
92.取消系统休眠支持
右键属性-屏幕保护程序-电源-休眠-取消
93.关掉视频预览
运行一下这个命令:“REGSVR32 /U SHMEDIA.DLL”
94.不能关闭的服务(或者一般不宜关闭的服务)
windows audio声音
cryptographic services -windows更新时用来确认windows 文件指纹的,我更新时才开
启一下
DHCP client-静态IP者需要
Logical Disk manager -磁盘管理服务
*Event Log - 系统曰志纪录服务,很有用于查找系统毛病
COM+Event system application一些 COM+ 软件需要,检查你的 c:\program
files\ComPlus Applications 目录,没东西可以把这个服务关
*Workstation -很多服务都依靠这个服务,支持联网和打印/文件共享的
Machine Debug Manager
Network Connections - 上网/局域网要用
*Plug and Play - 即插即用
Protected Storage-储存本地密码和网上服务密码的服务,包括填表时的“自动完成”
功能
*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 -系统核心服务
security accounts manager-像 Protected Storage, IIS Admin 才需要
system event notification-记录用户登录/注销/重起/关机信息
shell hardware detection-给有些配置自动启动,像内存棒,和有些cd驱动等
Print Spooler -打印机用的
themes -给xp打扮的东东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 满重要的服务,是管"服务依靠"的
95.卸载无用的动态链接
  资源管理器经常在内存中留下无用的动态链接,为了消除这种现象,你可以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设置键值: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lwaysUnloadDLL(字符串值)将其设为1
96.在关机时清空页面文件
打开“控制面板”,点击“性能和维护”-“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双击其中“关机:清理虚拟内存页面文件”一项,点击弹出选单中的“已启用”选项,单击“确定”即可
97.Windows XP 安装好后,如何把FAT 32转化为NTFS
  使用convert命令,在命令行模式下用convert.exe这个命令随时转化的。例如:convert c: /fs:ntfs把c盘转化为NTFS
98.验证Windows XP是否已激活
  在运行中输入“oobe/msoobe /a”;版本号可以通过WINDOWS(XP安装目录)system32/NTOSKRNL.EXE,鼠标右键 -> 选内容查看即可
99、删除Windows XP中不需要的组件
1)、删除系统文件备份,执行sfc.exe /purgecache
2)、删除驱动备份,删除WINDOWS(XP安装目录)\driver cache\i386目录下的Driver.cab文件
3)、删除DLL备份文件,目录为WINDOWS(XP安装目录)\system32\dllcache,
4)、删除WINDOWS(XP安装目录)\ime下不用的输入法
100.让IE使用多线程下载网页:注_册表子键: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
新建DWORD值.
“MaxConnectionsPerServer”,此项的作用是决定最大同步下载的连线数目,一般5~8
个连线数目比较好。另外,对于HTTP 1.0服务器,可以加入名为“MaxConnectionsPer1_0Server”的双字节值项,其值也是设置最大同步下载的数目。
101.到微软站点下载Bootvis.exe文件,启动它,
依次选择菜单里面的Trace--Optimize System,这时候系统会提示是否重新启动,选择启动,重启登录以后什么都别动,过一段时间会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对话框上写着系统分析的意思,你什么都别做,要一直等到提示分析完毕以后才能够操作你的系统,分析时间有点长,请耐心等待。
102.桌面图标的小箭头去除
首先,单击“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regedit后回车,即可进入注_册表编辑器,选择HKEY_CLASSES_ROOT\lnkfile,在右边的窗口中找到字符串值“isshortcut”,按DELETE键将其删除。然后,仍在HKEY_CLASSES_ROOT \ 下找到piffile,同样在其右边窗口中将字符串值“isshortcut” 按 DELETE键将其删除。最后,关闭注_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WINDOWS,那个烦人的小箭头已经没有了。
103.如果同时有多个窗口打开,想要关闭的话,可以按住shift不放然后点击窗口右 上角的关闭图标.
104.在保存网页前,可以按一下"ESC"键(或脱机工作)再保存,这样保存很快
105.用电脑听CD可以不用任何的播放软件,把音箱线直接接到光驱的耳机孔,放入 CD,按光驱上的play键就可以直接听了,这样听歌可以不占用系统资源。(如 果你的电脑坏了,不能启动或什么的,一时放在那不能修,千万不要浪费资源 ,把用里面的电源给光驱通上电,就可以暂时做CD机了.
106.MSN中发消息的时候是按enter的,如果想要换行而不想发出消息,可以 shift+enter或ctrl+enter
107.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可以调试简短的HTML代码。方法如下: 地址栏写 about :abc 回车,就看到效果了.
108.Windows快捷键:
win+m 显示桌面
win+pause 系统属性
快速重新启动:按确定前先按shift(不适用于2k、xp).
彻底删除:shift+del
不让光盘自动运行:按shift
Ctrl+Esc:相当于"开始"或WIN键
Ctrl+Home:将游标移至文字编辑区的开始始(Home单用:移至列首)
Ctrl+End:将光标移至文字编辑区的终点(End单用:移至列尾)
Alt+F4:关闭当前视窗(若是点一下桌面再按则为关机)
F2:更改名称
windows+e 资源管理器.
windows+r 运行.
windows+f 查找.
windows+u 关闭系统.
windows+d最小化所有窗口,再按一次Win+D可回到最小化前的窗口.
windows+m最小化所有窗口,但再按一次无法回到最小化前的窗口.
Shift+F10,可以打开所选项目的右键菜单.
按住 CTRL+SHIFT 拖动文件:创建快捷方式.
109.RUN - > cmd 或者command
就会看到DOS窗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那个小小的图标没有,在左上角。 点击这个图标, 就会看到下拉菜单, 尤其是Edit下的一些功能, 很方便
110.con、nul是MS系统的保留名,它不能做为文件名!检查你的web空间是不是M$ 系统,可以建一个con的文件夹试试
111.想把自己的某个文件夹的文件做一个列表? 用什么软件呢? 不用,直接在命令 行下输入 "tree /f > index.txt".打开index.txt看一下是不是一目了然
112.保存无边窗口页面请用CTRL+N新开窗口
113.如果一个文件夹下有很多文件,如果想快速找到想要的文件,先随便选择一个 文件,然后在键盘上选择想要的文件的第一个字母就可以了
114.说个QQ隐身登陆的笨办法:
在网吧上网,如果直接从注_册向导登陆的话QQ是上线登陆的,可是有时候却不 希望现身,怎样实现隐身登陆呢? 就是拿一个没用的QQ先从注_册向导登陆了,选择状态为隐身,然后在系统参数 中选中以隐身方式登陆,点确定,然后直接在这个QQ上运行注_册向导登陆你要 登陆的QQ,你会发现现在QQ是隐身的了。
115.win98改ip不重启的办法:
1.改完ip选择取消。
2.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改了ip的那块网卡。
3.启用网卡。
ok,你改的ip已经可以用了
116.2000和xp下运行"cmd",进入dos窗口,复制和粘贴都用右键完成
117.收藏夹不要放在系统盘,以免忘了备份,每次装完系统用"超级魔法兔子“指 定路径
118.对于系统不明白的地方,平时多看windows自带的帮助,不要盲目去找人解决 ,也许帮助才是最快和最全的。(其余软件也是同理)
119.winxp自带批量重命名功能,只要选中一堆文件,选重命名,然后改第一个文 件,改完后,其他文件也会自动修改
120.上网时在地址栏内输入网址,系统会记录下来,虽然方便以后不用再重复,不 过如果是公用的机子,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到过哪些地方,可以用“CTRL+ O(字母O,不是0)”,这时对弹出一个“打开”对话框,在其中的地址栏内 输入网址,就不会被记录下来了.
Ctrl+W关闭窗口
F4打开地址拦的下拉选择网址
F6或ALT+D选择地址拦
空格键可以下翻页,Shift+空格则可以上翻页
122.如果你用foxmail,邮箱路径不在默认位置,可以修改account.cfg
123.NTFS分区上文件属性中有个“摘要”功能,很有用的,这样一些软件安装程序 是什
么东东就不会忘了啊!
124.在IE的地址栏输入: javalert(文档.lastModified)可以得到网 页的更新曰期.
125.通过网络共享时,尽量使用"运行",\ip地址共享文件名,而不要使用通过 “网上邻
居”浏览访问,速度很慢,而且经常不全(特别是2000,xp),还要 注意适当的运用$
126.在98下快速做启动盘,只要把windows/command/edb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干净 的软盘中就可以做98启动盘
127.运行pq分区失败,出现不可识别的分区,只要找到pq安装目录UTILITY的 PTEDIT32.EXE,可以把原分区还原为原来格式. 打开资源管理器,选中文件夹,用小键盘的*,可以把这个文件夹中的所存在的 所有子文件夹迅速列出
128.QQ自己加自己的方法:在黑名单中加自己,然后再把自己拖到我的好友中就可 以了,然后再运行注_册向导.
129.如果浏览的页面中应用了java脚本禁用了鼠标右键,解决的方法:
1、如“xiayupei”的方法,先按住鼠标左键,然后将鼠标移动到目标处,点击 鼠标右键,一两秒之后,快捷菜单出现.
2、单击鼠标右键,(不要放开鼠标右键),将鼠标移到警告窗口处,点击鼠标 左键,关闭窗口,再将鼠标移回目标处,放开鼠标右键,快捷菜单出现.
130.realplay多曲播放.
选中多个曲目,然后拖到realplay 的播放地址栏就可以了,之后找到那个ram(会 自动生成),复制里面的内容多遍就可以反复听歌曲.
131.windows下文件可以只有扩展名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另存为.txt.前面什么也不要加,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能重 命名为这样的文件名!要用另存为!
132.IE真正的空白页:
在IE的快捷方式中右击---属性--选择“目标”,这里的信息为:“ crogram FilesInterner ExplorerEXPLORER.exe",在它之后添加“ -nohome"字样即可。注意-nohome之前要有空格 快速设置主页:将IE地址栏里的“e”网页图标直接拖到工具栏上的“主页” 按钮图标上 不用重启也刷新注_册表:同时按Ctrl+Alt+Del,在弹出的Windows任务列表中加 亮"Explore",单击“结束任务”,显示关机屏幕,单击:“否“,稍候,弹出 错误信息,单击“结束任务”,windows游览器即会和新和注_册表一起重新装 载!
133.快速启动RealOnePlayer的技巧:在Real的文件夹下搜索netid.smi和 getmedia.ini
将其改名为:betid_bak.smi和getmedia_bak.ini,然后再打开 试试,是不是快很多.
134.跳过开机画面
启动时按 esc 即可,或者干脆一点,修改 msdos.sys在options段落加入 logo=0
135.创建浏览目录的快捷方式
在桌面上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命令为:C: WINDOW***PLORER.EXE /n,/e,C:当你双击此快捷方式时,将会用“Windows资源管理器”浏览C:。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目录名来替换命令中的C:
136.改变关机画面:
记得以前可以改变开机画面吧,现在可以对关机画面动手喔!logow.sys 是等 待关机,logos.sys 是最後丑丑的 "您可以安全关机^_^都是 bmp 档,快动手 吧,原图是 320x400 , 256色!但是最後win95会把他放宽170%所以你可以先准 备一张 544x400 的图 再把这张图 resize 成320x400 再 rename 一下档名 就可以啦!(只能 256色喔 )而且最好注意一下色盘的问题*开机画面也可以 喔!logo.sys....
137.这个 .exe 用了哪些 .dll? 对应用程式右键单击,选 "快速检视"
笔者注快速检视必须另行安装,方法如下:a. 控制台/新增或移除程式/ Win95 安装程式 /
附属应用程式/详细资料!b. 核取"快速检视"方块--确定
138.厌倦图形介面了吗 想念以前先进入 dos 在打 win 进窗户吗在 msdos.sys 中加入这一行BootGUI=0
139.在 win95的MS-DOS下使用长文件名
只需要在文件名前后加引号("")即可。如:
c:>dir "windows utilities"
c:>cd "windows utilities"insteasy
c:>edit "The list of my friends.txt"
140.加快软驱传输速度
  往软盘上存贮较多资料时,让人等得真有点烦。我们不可能对软驱的机械结构 进行改造,但可以通过修改系统注_册表以获得较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具体方法 如下:
打开系统注_册表编辑器,找到 “HEKY-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ClassFCD00" ,在其右边的窗口空白处,占击鼠标的右健新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 “ Fore-Fifo”,健值设定为“0”。 最后关闭注_册表面化编辑器,重新启动电 脑,一切就OK了

网友:
这个真是太多了,除非经常用,否则哪记得住。

网友:
lz那里找来的这些啊,是不是复制网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记住这么多 不太现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多了就成了习惯,就方便很多,我个人这么觉得,有些自己觉得没用的可以跳过嘛

网友:
谢楼主分享, 帮楼主补充一条.

win+m 是最小化所有窗口,显示出桌面
win+d 是显示桌面

两者区别是 win+d 显示桌面后再按一次win+d会恢复到原来的窗口, win+m 则不会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得经常使用才可以记住,:)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mark,用到的时候来查查

网友:
都是很有用的快捷键,下来看看

网友(2011-12-28):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