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画好的7135图,请大家帮我看看有无需要修改

楼主(2011-10-07):
我用万用板焊接了一块,但是启动显示为88880,并且显示时中间的一横乱跳,不稳定.检查7135的INT脚信号,出现大毛刺漂移,AZ脚也有小的脉冲.B1,B2一直有信号跳变,办法想完了,还是没找到问题,只有打块板来做实验了,请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需要修改.还有在画PCB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地方.

楼主:
明天早上发图,现在上传不了

楼主:
好了,请大家帮我看看有无问题 (原文件名:7135.jpg)

网友:
积分电容、自零电容、参考电容的电容值不对吧?典型值应该分别是470nF、1000nF、1000nF还有看看频率和负压是否正常,频率在100kHz上下最好。

网友:
根据典型电路,R18应该去掉,R19改成100k。

楼主:
恩,已经修改了,但是焊接好的电路有与问题.上电后显示80888,检查还是发现积分信号有波动,造成输出有问题.
当示波器检测口到清零口,发现积分信号正常了,朋友建议清0端接电阻到电源地,实验结果接地不行,接电源正信号才正常,但是在加电容的情况下信号还是很高,电容又无效果了,现在变成输入无响应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下问题,谢谢

楼主:
现在振荡为125K,负电压为-5.37V

网友:
测试时信号输入端短路并接地,如果系统正常应该显示00000左右,方便测试。
数字地和模拟地都要接地!!
自零端应该不用接地或电源的。
然后检查各端信号,包括INT、Busy等信号

楼主:
信号输入端一边接地,另一边是悬空,数字地和模拟地都已接地 ,在未加电容情况下,检测INT\Busy的信号是有问题的,时不时会出现一个或几个错误信号,而清0端如果加100K电阻到电源正,就没错误信号产生了.显示正常是00000.但是我加电容,发现INT\Busy的信号没变化,(正常应该是减小),测试端接电压信号,IC的BCD无反映,现在还未找到原因

楼主:
刚才有朋友说可能是数字地部分受到干扰了,让我加一个小电感和模拟地隔离.我加了一个10uH的电感,内阻1欧.上电后显示乱跳,将REF调到10mV时,显示为00000.将REF调节到1V时还是乱跑,但是将检测端和电源正或负短接(相当于测试电压),结果不管是接正还是接负都显示为00000,断开测试端,还是为00000,过一会又开始乱跳了

网友(2015-03-16):
引用 楼主:
刚才有朋友说可能是数字地部分受到干扰了,让我加一个小电感和模拟地隔离.我加了一个10uH的电感,内阻1欧.上 ...

楼主,你的数码管是不是搞错了额. 你的D1 到D5直接接数码管,难道不要加三极管反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