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在普通的大型钢管(直径2米到10米左右)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两根管道的接口处

楼主(2011-10-07):
请教一个问题!在普通的大型钢管(直径2米到10米左右)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两根管道的接口处定位

具体的细节是在管道内部一个人爬进去,管道外面一个人,但是现在管道外面的一个人需要叫管道里面的人爬到管道的某一个指定《链接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这个人准确的到达指定的位置。本来可以采用“敲”钢管壁的方式,但是在管道里面的人时间长了会对耳朵刺激太大!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定位,比方外部对着接口发送超声波,里面的人哪个超声波接收器接收之类的!最好是精度要求在正负5MM以内!想去想来没有想到好的可行的办法!
特来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可行的点子!

网友:
轻轻敲击,这个最方便。如果长期需要做这样的工作。还得想其他办法。

网友:
我提个建议,不知道可行否。

在管道入口处设置一个对讲机的周转器,一人一个对讲。

基于:管道比较粗,直线性比较好,排除了管道屏蔽的约束。管道反射也是起作用的。呵呵。。自家之言

网友:
不一定要你能听得见到声音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卷尺。

网友:
管壁如果不是特别厚的话可以用伽马射线 我知道的能够直线传播 穿透金属的极少可用的射线

网友:
射线长期照对人体有大害吧,卷尺的想法很不错,从管道入口处开始,管内人和管外人各拉一卷卷尺,尺带贴着管壁,要到具体长度停下用对讲机联络(管道很长恐怕要用有线对讲机)。

网友:
试试电磁感应方式或者超声波方式。
你这是石油管道或者天然气管道吗?是不是需要对焊缝坡口?

网友:
1.坐标法:以重力垂直线为6:00位置,从外面告诉里面人接口处在几点位置,至于长度,用米尺。
2.磁铁法:在外面接口部位放一块强磁铁,里面看哪个部位磁性最强。但这个方法不太精准。
3.加热法:对接口适当加热,从里面看热源在哪(热释红外线?),缺点是加热不好控制,钢管有导热性,这样也只能大概。

楼主: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这个人会在管子里面的距离很远,卷尺肯定是行不通的了,因为里面的距离有可能上“几千米”的!

管子有很多可能,石油、天然气、供水管道、污水处理管道。都有可能。其实如果是水泥管道的比较好处理,但是钢管的比较难处理!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
看了上面的各位给的建议感觉都有些不足啊!不知道什么信号可以穿透钢铁的!厚度在30mm的都有!所以我一直在向什么信号能穿透钢铁的方式上寻找。还要求定位比较精准,在10mm以内!

JAMESKING 讲的电磁方式和超声波方式我也在考虑,但是没有大体的思路。还望指教!
adcr 老稻  的磁铁法不知道对钢铁是不是有用!

网友A:
这个要具体到你做的项目特点才知道如何处理。

我提一个大概的思路,这也是我以前遇到的一个问题,长大件自动对中的问题:
你可以用一个环形线圈套在钢管外面(这里暂且叫做变压器一次侧),然后在钢管内部也同样用一个紧贴内壁的环形线圈(这里暂且叫做变压器二次侧),然后给一次侧通以一定频率(恒频恒压)的交流电,由于钢管是导磁体,故一次侧和二次侧在一定距离内可以当做变压器,故在二次侧也能感应出相应频率的交流电,检测正负半波幅值和有效值,可以达到自动对中的目的,但这依赖于钢管厚度要比较均匀,厚度差异太大,输出无法平衡。或者采用差动变压器的形式检测也可以,但要保持差动变压器的二次侧线圈和一次侧线圈都垂直于地面,平行于管道。

编辑增加:
这种检测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对污泥、油漆、空气、油污等非金属物体不敏感,测量还算准确,也还能粗暴使用。

楼主(2013-02-26):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具体到你做的项目特点才知道如何处理。

我提一个大概的思路,这也是我以前遇到的一个问题,长大件自 ...

建议不错,我发消息给你了,方便的话可否具体交流下。原理大概清楚,就是不知道这样实现的话特别需要注意些什么?如果内部不是紧贴管道的话有没有用?

网友(2013-04-26):
直径10米的“普通钢管”……

两个开放式的变压器耦合应该就可以,还可以通信……缺点是要通过其他方法先知道大致范围,好处是精确

声音传输测距也可以:当然内外都要贴着管壁。设备有两个头子。工作时一方电磁驱动舌簧击打管壁发出自己的频率,然后立即切换为接收;另一方收到信号则马上回传自己的频率,同时靠两个头子的先后顺序确定对方在那一端;接收方根据来回时间计算出距离

网友:
参考高速公路  里程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