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功放不接音源,音箱总是发出滋滋声或者广播节目的声音

楼主(2011-10-07):
但是用手触摸地线,噪声就减小,这是怎么回事,应怎样处理呢?

楼主:
功放芯片是TDA2009,电路用的是这个

楼主:
这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以前我用LM386焊出来的功放也发出了广播节目的声音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原因至今不明,求解答

网友:
100k电阻还是大了,估计得30K以下。

网友:
也碰见过这样的问题。
求教过牛人,有多方面的原因。
增益太大。
屏蔽不好。
电源不好。
都有可能,我的那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
电源整了次,效果好了点。

网友:
输入低阻抗。那里可以试着接不同的电阻,可以先用个1K的看。如果音量小可以再往大了接。看这个图,现在输入那里没接任何电阻到地,这个阻抗极高,随便一点外界干扰信号加在信号线上就会被芯片放大了。

网友:
直接输入接地看还有没有?
我估计还有,要从地线布线方面考虑。

网友:
我用TEA2025做的小板也是增益太高,电脑上的声音调到很小,这边喇叭声音还是很大.很容易自激.
另外一个LA4440的功放板也是不接音源,可以听到收音机的声音.都是热转印做的板.这玩意和布线关系也很大.

网友:
哈哈,变成收音机了

网友:
同感啊,我原来组装的胆前石后的HIFI功放,背景特别干净,前几天我在前级前加入一块混响板,信号线均屏蔽,背景嗡嗡声很明显,还夹杂着微弱的收音机声音,更换电源,电位器接地,拔除混响板上麦克风和信号2个输入,依然存在,就差将整块板用屏蔽罩封起来。
     是否有必要换成补品电容?请教高人解答~~

网友:
遥想我小时候DIY的第一个东西是个电话,结果做出来是个收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啊,我原来组装的胆前石后的hifi功放,背景特别干净,前几天我在前级前加入一块混响板,信号线均屏蔽,背景嗡嗡声很明显,还夹杂着微弱的收音机声音,更换电源,电位器接地,拔除混响板上麦克风和信号2个输入,依然存在,就差将整块板用屏蔽罩封起来。
     是否有必要换成补品电容?请教高人解答~~

或者混响芯片本来就有问题。也可能高低音滤波电路谐振频率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混响是M65831数字延时芯片,曾经很是火,3片运放为4558,双12V供电。就是不给混响板供电都还有噪声。

网友(2011-11-06):
告诉你个也许有点用的办法,在洞洞板上焊一圈地线,把功放芯片的引脚包起来,特别是输入引脚要靠近地线,进输入脚的线要短,建议前端加一个电阻和电容组成的简单的低通滤波,如果有电位器,电位器外壳拉根线到地线上去。我记得我做的1875+5532在输入悬空最大音量都几乎没有噪音

网友:
估计你是把地线做成回路了

网友:
混响板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共地,与整机的地(负)是连在一起的,不过地线没做很好的接地处理,再好好接地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啊,我原来组装的胆前石后的hifi功放,背景特别干净,前几天我在前级前加入一块混响板,信号线均屏蔽,背景嗡嗡声很明显,还夹杂着微弱的收音机声音,更换电源,电位器接地,拔除混响板上麦克风和信号2个输入,依然存在,就差将整块板用屏蔽罩封起来。
     是否有必要换成补品电容?请教高人解答~~

引用图片

我也弄过这个OK板,没有收音机声音,但是底噪大。勉强能用。

网友:
输入阻抗太高了,还有可能放大倍数有点高

网友:
输入阻抗高,容易感应空间电场信号,由于放大器的存在非线性,信号就被被解调了。

网友C:
地回路的问题,和输入阻抗关系不大,以前搭棚焊过一个功放地位置没选好也出现过一样的情况,修改接地点位置就解决了。

网友(2012-02-05):
回复 网友D:

在L、R上接1K电阻到地就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线路或器件有没有氧化现象,金属氧化物相当于一个高频二极管,把天空中的电台信号检波了,再放大,就成收音机了

网友:
偶3886,1875,搭棚都没遇见过这种问题,楼主太不小心了,在走线的时候稍微主意点,应该很容易避免的,楼主继续努力,哇卡卡!!。。。

网友:
1、输入端并接10K电阻到地,如果前级输出阻抗较低,还可以更小。
2、使用质量好的屏蔽线。
3、注意走线,避免地线回路引入噪声。

网友(2012-03-25):
我也用过好几个TDA2009,为什么我的没有这现象呢?会不会是电磁干扰?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音箱,遇到过相同问题,电路图没错,但音频输入线有三条:左喇叭、右喇叭、接地;当初没有接地,噪音大,接过地后噪音很小,补充一句我用的是TDA2822.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C:
地回路的问题,和输入阻抗关系不大,以前搭棚焊过一个功放地位置没选好也出现过一样的情况,修改接地点位置 ...

我地线都是直接覆铜的,是不是单独走地线比较好

网友:
很可能是地没走好吧,成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