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无刷电机的空载转速如何提高

楼主(2011-10-07):
本人在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在调试的过程发现别人样机控制器的空载转速要比我本人作的样机空载转速要高20r/min,我用示波器观察占空比都开到了100%,电源电压都是60V,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做过的高手解答一下!
补充一下:我的电机是那种带霍尔传感器的

网友:
无刷电机转速不是和相电压频率有关么??

楼主:
和相电压频率有关?怎么解释?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把电压调高一点就行了

楼主:
我就是和样机在比较的,比较的基准都是100%的占空比和相同的60v电源电压,电压高转速肯定就快了,但是在相同的条件下样机的速度为何比我的速度要高?

网友:
如果你确定你目前的换相很完美,那么超前换相可以提高转速,另外改进一下mosfet的驱动电路,让mosfet的开关更快一些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转速,

网友:
电机和样机的是不是一样的啊?不一样的话就没的可比性。

网友:
同6楼,先说明电机是不是一样,否则无可比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就一个,用样机控制器和我自己作的控制器分别控制同一台电机,另外样机的驱动电路和我的驱动基本相同,硬件方面大家都是相互抄袭的!!呵呵

不过我觉得5楼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
排除硬件 这种情况一般是换向的问题。。

另外MOS的RDS过大 也可能这样。

如果是高速电机 的话。这么点差别 问题也不大。

网友:
请问lz有电机驱动方面的简单例程,正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