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发动机工作原理····求赐教··求解释···

楼主(2011-10-07):
在网上找了找涡喷发动机工作原理只找到一个英文视频··我水平低了点··听不在说写啥··求牛人赐教···
涡喷发动机工作原理··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
我上学那时学过一些,
涡喷发动机,全称涡轮喷气发动机,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喷气战斗机的动力装置,也用在一些无人机和巡航导_弹上。
特点:结构相比涡扇要简单些,耗油高,国产战斗机长期被诟病腿短,就是这个原因……
这种发动机由几个部件组成: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和喷口。
各部分的作用:压气机,负责将空气压缩,燃烧室:向压缩空气中喷入航空煤油并点火燃烧,涡轮,燃烧室出来的高温高压燃气推动涡轮转动,涡轮转动带动压气机工作。喷口,排放做功后的燃气,后来发展出极其耗油的加力技术,就是向喷口喷射煤油与燃气混合燃烧增加流量而增大推力
涡喷发动机属于热机。空气经过发动机后被加速,即对气体做了功,气体对发动机产生反向力作用,就是发动机的推力。
更详细的要参考相关专业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