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FID识别的电子货架,怎样才能知道所放货物的位置,小弟对其原理不懂,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11-10-07):
最近我一朋友准备弄个RFID电子货架系统,可是其中一些原理不知道,到这来向各位高手请教。

我们的要求是货物进入仓库货架上,软件自动提示货物信息以及货物位置,然后登记管理等等。其实软件这一块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知道货物的位置呢?

我前几年在参观一家公司时拍过一张照片,里面就是演示RFID电子货架的功能。例如我们现在有5层货架,我把第一层货架的A物品放到第二层货架上,再把第三层货架的M物品放到第五层货架上。最后取出第四层货架的F物品。这个时候电脑里面的虚拟货架对刚才这一过程都时时的现实出来。

现在我们的关键点就是不知道怎样定位货架上面的物品,我怎么才能知道每件物品放到的是哪层货架呢?请高手赐教!

这个就是那个RFID电子货架 (原文件名:1.jpg)

RFID标签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从你标签看是UHF的,不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每层放一个读写器。

网友:
调试起来应该有点麻烦吧,要确保每一层的读写器不能干扰或读到其它层的标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你标签看是uhf的,不好实现这个功能

照片上面的标签是我在那个公司里面随便拍的,跟这次要设计的东西所用材料无关,现在只要能实现定位功能就行了,不管用什么标签,您有何见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试起来应该有点麻烦吧,要确保每一层的读写器不能干扰或读到其它层的标签。

这样做成本岂不高的吓人……

网友:
你的要求必须要布置不少读写器,调试确实很麻烦,不能误读不能干扰。

现在的技术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限于成本、管理复杂性等,很少有企业RFID用得这么理想化的

网友:
货架旁装一ID卡  放货时读一下旁边的卡不就知道放在哪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货架旁装一id卡  放货时读一下旁边的卡不就知道放在哪里了吗??

能否说的再详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要求必须要布置不少读写器,调试确实很麻烦,不能误读不能干扰。
现在的技术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限于成本、管理复杂性等,很少有企业rfid用得这么理想化的

除了增加读写器就没有别的形式了吗?现在有没有现成的,他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格与格间是否可以用屏蔽隔开?

每格装一读写头?

网友:
成本太高了,用普通的条码吧,还能省点钱。
原理就是进入扫描,出来扫描。如果RFID的读头便宜到几百元就合适了

网友:
成本不是一般的高,而且实施难度也高。
我们公司准备做监控数据中心机架上资产变更的,找了很多RFID的供应商,一直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
应该有现成的方案吧。
应该是那种可以远距离读取的标签,通过多个读取设备来定位。定位方式大概有根据信号强度、响应时间等吧,具体你自己研究吧。

网友E:
做一个会在室内自动导航的四轴,四轴上挂读写头,周期刷新货架rfid信息
不知道这样的四轴是啥天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格与格间是否可以用屏蔽隔开?
每格装一读写头?
这种方法我们也考虑过,主要是太浪费资源,不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成本太高了,用普通的条码吧,还能省点钱。
原理就是进入扫描,出来扫描。如果rfid的读头便宜到几百元就合适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取代条码操作。准备采用RFID,但是实现定位成本太高的话又不是个可行方案。记得以前从网上看到过国外采用这种方式存储货物,已经不清楚是怎么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有现成的方案吧。
应该是那种可以远距离读取的标签,通过多个读取设备来定位。定位方式大概有根据信号强度、响应时间等吧,具体你自己研究吧。

以前网络留意过,是看到有这样的实验方案,但是具体怎么做忘记了,采用多个设备估计可以,但是不能每层都放个成本就太大了。

网友:
无需每层装一个扫描器的

网友:
位置问题容易解决(在固定的位置装易RFID标签或ID卡), 你的货品带有RFID标签吗?

每次取货或放货的时候读一下位置RFID标签和货品RFID标签然后传回主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无需每层装一个扫描器的

您好,请问如果不在每层装一个扫描器那应该如何操作?可否形象的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I:
非常简单的任务!
1、使用UHF技术,UHF标签粘贴在货位上,标签和货位一一对应,建立数据库
2、读写器装在叉车或者其他存取货物的设备上
3、存放货物时,读一下对应货位的标签,放入货位,后台更新数据库
4、取出货物时,读一下对应货位的标签,取走货位,后台更新数据库

国内已经有很多的物流仓库在使用这套技术,成功的案例也非常多。
另外,很多案例是要装地标的,用于给货架编号、定位。这样的话,货架、货位在数据库中都一个唯一的ID,在哪个货架、哪个货位、货位是空还是已经存放,后台或者车载单元都可以清楚看到。
补充一下,国内现在这种项目,大部分都是UHF的,绝对不是888说的实现不了。一来UHF的读写距离远,可以满足存取货的需要,二来很多货架都是金属的,UHF可以提供金属标签使用的标签。

网友:
以前资产盘点看到的是扫描格子上一个条码, 然后进来来扫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是要附加设备的,比如存取机构.我看楼主的意思顶棚单独装天线,那用UHF肯定不好精确定位.只能是用短距离的设备移动到货位出读.所以我根据楼主想简单的方式,给的结论是实现不了

网友:
哪里看出来是顶棚单独装天线?求解

网友:
如果lz在顶楼介绍的那个系统是连移动过程中的位置都能精确获知的那种的话
鄙人倒是略知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J:
如果lz在顶楼介绍的那个系统是连移动过程中的位置都能精确获知的那种的话
鄙人倒是略知一二

这位仁兄有高见嘛,小弟洗耳恭听啊!求解求解~~

网友:
如果只要精确到货架就用层架标,缺点是每次操作都要用额外的读取设备;
或者用类似“智能书架”的天线集合,方便,可以实时的读取物品信息,缺点就是成本比较高。

网友(2011-12-15):
RFID想精确定位到每一个位置,基本不可能,什么UHF,2.4g之类的就不要说了。唯一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利用HF,但是成本太高,也不现实,所以这块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成功的案例可以参考的吧。
总的来说,RFID可以做到有没有,但是不能做到在那里。

网友:
同意21楼方案,反过来·标签装货位上,读写设置装在去存取货物的设备上(比如叉车),存取时读取货位上的标签不就简单了~一个读写设备搞定啊~

网友:
信号强的话有干扰会误读,信号弱的话读取成功率又不高吧?
朋友公司就准备做这个,刚入行,头疼死了.

网友(2012-02-11):
根据你所描述的演示过程,应该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读写距离、信号屏蔽等因素,在每一层存储架里都要合理布置多个天线,RFID标签贴于资料夹底部接近于存储架的位置。这样读卡器通过布置于存储架内部的天线周期性的更新读取到的标签。就能知道哪个资料夹从哪个存储架转移到了哪个存储架。 实现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可能要数天线的布置了。另外设计电路时,选择合理的信号放大功率。从而得到一个合理的读取距离。

网友(2012-03-25):
搬个板凳,听课。LZ你看那个演示,是人手挪动货物,还是机械挪动?

标签的频率有没有问问,2.4G ,用阵列天线,是有可能提供数cm精度的。。。

网友(2012-12-10):
引用 网友I:
非常简单的任务!
1、使用UHF技术,UHF标签粘贴在货位上,标签和货位一一对应,建立数据库
2、读写器装在叉 ...

这个应该是做经济实惠的 实现方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会在室内自动导航的四轴,四轴上挂读写头,周期刷新货架rfid信息
不知道这样的四轴是啥天价。 ...

有想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