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输入 AC 0---220V,输出 DC 0---40V 的电路

楼主(2011-10-07):
有没有办法做到输入为交流AC 0---220V,输出为DC 0---40V的电路呢?

电流最大为1.5A左右。
还有一点就是整流出来后输出电压频率要很高,大概在4KHZ以上。
因为此电路输出所接的负载是大功率LED灯来的,要保证用相机拍摄时不闪烁,所以对频率要求很高。

网友:
--- LZ没说输出电流要求--------------------------------------------------------
0V有点难,0.5V起吧,一定要也可以
整流后直接用电阻分压,,也是输入为交流AC 0---220V,输出为DC 0---40V

网友:
电流很重要…

网友:
电流1ma就好做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
电流最大为1.5A左右。
还有一点就是整流出来后输出电压频率要很高,大概在4KHZ以上。
因为此电路输出所接的负载是大功率LED灯来的,要保证用相机拍摄时不闪烁,所以对频率要求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 lz没说输出电流要求--------------------------------------------------------
0v有点难,0.5v起吧,一定要也可以
整流后直接用电阻分压,,也是输入为交流ac 0---220v,输出为dc 0---40v

1V起也行的。

网友:
用调压器手动调节。

网友:
为什么不能搞个正经点的输入电压?0V?1V?都是什么扯淡?全地球哪里的市电是1V起跳的??

网友:
输出100w不到,用TL494 AC—DC-DC的方式我觉得比较好点,关键可能是电感(变压器)的选择和可靠性吧。

网友:
你不是要DC输出,还讲什么输出频率。

网友:
DC输出要频率,我给个建议。

做个H桥,使用PWM脉冲输出,这样既有频率又有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能搞个正经点的输入电压?0v?1v?都是什么扯淡?全地球哪里的市电是1v起跳的??

大侠你先别鸡冻,AC 0---220V就一定要用市电才行吗?很多设备都可以输出交流 0----220V,请不要少见多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调压器手动调节。

如果能用手动调节的话就不需要再做这个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dc输出要频率,我给个建议。
做个h桥,使用pwm脉冲输出,这样既有频率又有电压。

请问能够再详细说明一下具体的思路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