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步进电机,但上面的铭牌丢失了,是6根线的,如何判断其相序,及其资料?

楼主(2011-10-07):
本人有一步进电机,但上面的铭牌丢失了,是6根线的,如何判断其相序,及其资料?

网友:
我也处在这样的情况

网友:
直接上电测

网友:
好久没搞步进电机了,可以一组一组测,6根线应该是三组吧.

网友:
反正LZ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测了。无论相序如何接错,只要不是短路烧驱动器,都不会损坏你的这个步进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