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mage2LCD把图片转为C语言数组,再用什么软件可以把这个数组还原为图片?在电脑上操作

楼主(2011-10-07):
RT,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先M再说,估计没有。

网友:
自己写呗,BMP文件的结构非常简单

楼主:
顶上去,大家帮帮忙。

网友(2013-10-05):
估计matlab行,不过我也没用过

网友:
在linux下边直接写到framebuffer里就行了.然后在字符界面就能看到了。

网友:
ZimoIII应该符合你的要求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加一个数据头,然后在C语言编译器里写个const的数组,然后把数据复制进去,编译一下

网友:
8楼的软件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