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Display 5:Nokia C1-01 1661 1662 1616 1800 5030 Display

楼主(2011-10-07):
驱动IC未知,指令兼容SPFD54124,市面组装全新价格约12-15元。此屏优点是可以直接焊线,不需要连接器。 需要注意的是,此屏好几个国内厂家生产,有的质量很差,尽量买图片一样的屏。 1.8寸,分辨率128X160。
数据接口:4线串行总线(RES CS SDA SCK,可以只用SDA SCK二线)。
VDDI:接口供电引脚,建议电压范围:1.8V-3.3V,用于电平匹配,和你的CPU相同即可。
VDD: LCD供电,建议电压范围:2.8V-3.3V,可以直接和VDDI连接到3V3,在使用STM32之类的CPU情况下。
背光:单个或双个白光LED。

楼主:
最后一个NOKIA液晶资料,暂时告一段落,等碰到便宜又好用的LCD再研究了。本系列屏驱动参考使用了FATFS, alientek的代码,在此表示感谢!上传完整工程: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82913O1EPAV.rar(文件大小:3.60M) (原文件名:C1-01MDK.rar)

网友:
LZ在看《凡人修仙传》啊

楼主:
起点月票前20当中,只有这书能看看,其它的X天,X王,X神的看不下去。就是作者更新不怎么给力,虽然我是看DB的。嗯,还有个将夜还行,文笔吸引人,不像那些小白书。

网友:
与楼主看同样的书,还多了两本,官居一品及官仙,液晶资料收下了,谢谢楼主.

楼主(2012-01-23):
移植到F4成功,168M果然给力,整屏刷汉字感觉不到延迟。IO翻转也没有插入延时,未发现问题,看来这个屏串行速度还有可以提高。另外发现F4对比F103改变很多,GPIO现在是挂AHB1上面,GPIO->BSR已取消,等等。很多寄存器,定义需要修改。另外发现使用手册也有错误的,27页LIS302DL的CS引脚分配应该是PE3而不是PE2,好在图纸没错(图纸应该错不了^_^)。
此为工程文件,不含库:
无图无真像:

网友A:
Working compiled example of above code. Code given above is not properly integrated with stm32f4 firmware library.

c1-01 nokia lcd stm32f4 discovery okourdev_715118EWT443.rar(文件大小:3.33M) (原文件名:c1-01 nokia lcd stm32f4 discovery ok.rar)

楼主(2012-03-30):
引用 网友A:
Working compiled example of above code. Code given above is not properly integrated with stm32f4 fir ...

Hello!Where are you from?

网友:
i am from istanbul Turkey. sorry to delay because i translate ourdev.cn to understand stm32 forum i am not frequently online. There is some problems when posting something due to language confli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