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G-MR-09 WIFI模块发不出去数据

楼主(2011-10-08):
最近在搞wifi的裸机的驱动,得益于 zidong404 大侠传的资料,一路磕磕绊绊,不过总体还算顺利,已经实现了S3C2440 在 ucos下通过SPI 接口与WM-G-MR-09 模块读写寄存器、下载固件、SCAN、Set-Wep、Associate、现在问题出在Associate 后,从数据端口里面已经可以接收到网络上的数据包了,但是发送数据却怎么也发不出去,模块会在set-wep 后自动发送一帧LLC 到网络上,这个用抓包工具每次都能抓到,但是手动发送的数据,发出去后什么也没有,折腾了很久没有一点进展,发帖求助一下各位,大家帮忙提一些思路,
下面是串口的打印信息:
  以下是程序打印出来的日志信息,基本上能反映出整个程序的流程:

CMD_WRITEBASE_REG=0000_C000
CMD_WRITEBASE_REG=0A00_C000
Ok: Download complete
Ok: Download success!

TcpipDone
status = 0015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我们需要接收指令
rece: 805a
result:0000
我们可以发送指令
tcpip_thread: 1
status = 0015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我们需要接收指令
rece: 8003
result:0000
Parse_hw_spec:
  HwlfVersion: 0002
  Version:     0012
  NumOfMCastAdr:0040
  PermanenAddr: e0:2a:82:71:8b:99
mac:e0-2a-82-71-8b-99
  RegionCode:  0000
  NumberOfAntenna:0002
  FWReleaseNumber:03084603
  FwCapInfo:
    supports 802.11g
    supports 802.11b
    Rx antenna capability:diversity 多样
    Tx antenna capability:antenna 1 only
    EEPROM exit
     PS  :1
     WPA :1
我们可以发送指令
status = 0001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status = 0001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status = 0001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status = 0001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status = 0001
…….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status = 0015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我们需要接收指令
rece: 8006
result:0000
Start parse scan result:
APs count: 2
BSSID:e0:05:c5:c5:d9:62
信号强度: 80
timestamp:b4916a910e000000
beacon interval: 0x0064
capability information: 0x0421
Wlan802_11PrivFilterAcceptAll
Wlan802_11Infrastructure
SSID: TP-LINK_C5D962
SUPPORTED_RATES:82,84,8b,96,0c,18,30,48,
NetworkTypeInUse = Wlan802_11DS :01,
不支持的类型:2a len=01:00,
Ext_rates:12,24,60,6c,
WMM_IE or Wpa_ie:00,03,7f,01,01,00,08,ff,7f,
WMM_IE or Wpa_ie:00,03,7f,03,01,00,00,00,e0,05,c5,c5,d9,62,e2,05,c5,c5,d9,62,64,00,2c,01,08,08,
===========================
BSSID:e0:05:c5:cb:30:c4
信号强度: 70
timestamp:13bbd2000f000000
beacon interval: 0x0064
capability information: 0x0031
Wlan802_11PrivFilter8021xWEP
Wlan802_11Infrastructure
SSID: szfcar
SUPPORTED_RATES:82,84,8b,96,0c,12,18,24,
NetworkTypeInUse = Wlan802_11DS :09,
不支持的类型:2a len=01:03,
Ext_rates:30,48,60,6c,
WMM_IE or Wpa_ie:00,50,f2,02,01,01,86,00,03,a4,00,00,27,a4,00,00,42,43,5e,00,62,32,2f,00,
WMM_IE or Wpa_ie:00,03,7f,01,01,00,00,ff,7f,
WMM_IE or Wpa_ie:00,03,7f,04,01,00,00,00,40,00,
===========================
我们可以发送指令
status = 0015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我们需要接收指令
rece: 8013
result:0000
SetWep回应:
parse_wep
cmdcode = 8013
size    = 0050
seqnum  = 0003
result  = 0000
我们可以发送指令
status = 0001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status = 0017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我们需要接收数据
len=88:01,00,0c,00,44,00,59,03,14,00,00,00,00,00,00,00,00,00,00,00,ff,ff,ff,ff,ff,ff,f0,7d,68,5c,dd,36,00,36,aa,aa,03,00,00,00,08,06,00,01,08,00,06,04,00,01,f0,7d,68,5c,dd,36,c0,a8,03,01,ff,ff,ff,ff,ff,ff,c0,a8,0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net数据packlen=60 :ff,ff,ff,ff,ff,ff,f0,7d,68,5c,dd,36,08,06,00,01,08,00,06,04,00,01,f0,7d,68,5c,dd,36,c0,a8,03,01,ff,ff,ff,ff,ff,ff,c0,a8,0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有效
我们需要接收指令
rece: 8012
result:0000
ASSOCIATE回应:
parse_associate:ret = 8012
len=0035
12,80,35,00,04,00,00,00,31,00,00,00,11,c0,01,08,82,84,8b,0c,12,96,18,24,32,04,30,48,60,6c,dd,09,00,03,7f,01,01,00,00,ff,7f,dd,0a,00,03,7f,04,01,00,00,00,40,00,
我们可以发送指令
tcp_slowtmr:test12
data:ff,ff,ff,ff,ff,ff,e0,2a,82,71,8b,99,08,06,00,01,08,00,06,04,00,01,e0,2a,82,71,8b,99,c0,a8,03,53,00,00,00,00,00,00,c0,a8,03,53,

/////////////////////////这里是程序发出的数据,但是网络上不能抓到包/////////////////////////////////////////////////////////

wlan_senddata:01,00,00,00,00,00,00,00,18,00,00,00,2a,00,ff,ff,ff,ff,ff,ff,00,00,01,00,ff,ff,ff,ff,ff,ff,e0,2a,82,71,8b,99,08,06,00,01,08,00,06,04,00,01,e0,2a,82,71,8b,99,c0,a8,03,53,00,00,00,00,00,00,c0,a8,03,53,

////////////////////////////////////////////////////////////////////////////////////////////////////////////////////
tcp_slowtmr:test13
status = 0007
我们可以发送数据了
我们需要接收数据
len=88:01,00,0d,00,44,00,5a,03,14,00,00,00,00,00,00,00,00,00,00,00,ff,ff,ff,ff,ff,ff,f0,7d,68,5c,dd,36,00,36,aa,aa,03,00,00,00,08,06,00,01,08,00,06,04,00,01,f0,7d,68,5c,dd,36,c0,a8,03,01,ff,ff,ff,ff,ff,ff,c0,a8,0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net数据packlen=60 :ff,ff,ff,ff,ff,ff,f0,7d,68,5c,dd,36,08,06,00,01,08,00,06,04,00,01,f0,7d,68,5c,dd,36,c0,a8,03,01,ff,ff,ff,ff,ff,ff,c0,a8,0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有效

网友:
感兴趣,没搞过,坐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兴趣,没搞过,坐等。

裸机wifi 是挺有前途的,就是太难搞了,我卡在这已经好久了,找不着思路

网友:
8686快停产了吧!现在搞这个芯片是不是有点晚啊!!?
8787已经开始卖了,不如直接从8787开始弄。

WPA/WPA2加密更难弄。

楼主:
我现在用ucosii驱动WM_G_MR_09模块
使用SPI接口
HOSTCMD命令使用顺序:

1、HostCmd_CMD_GSPI_BUS_CONFIG 使用该命令将 0xe0 改成 0x50
2、HostCmd_CMD_GET_HW_SPEC 使用该命令获取到 mac等信息
3、HostCmd_CMD_802_11_SCAN 扫描到AP信息
4、HostCmd_CMD_802_11_SET_WEP 设置加密信息
5、HostCmd_RET_802_11_ASSOCIATE 关联

现在的现象是,能接受到网络上广播的arp包(模块连接到公司的AP)
发送Arp包的话,在网络上看不到
这些现象是使用抓包工具分析的,网络上只能看到在HostCmd_RET_802_11_ASSOCIATE 后,模块发出一个LLC包

我发出去的包如下:
01,00,00,00,00,00,00,00,18,00,
00,00,2a,00,ff,ff,ff,ff,ff,ff,
00,00,01,00,
ff,ff,ff,ff,ff,ff,
e0,2a,82,71,8b,99,
08,06,00,01,08,00,06,04,00,01,e0,2a,82,71,8b,99,c0,a8,03,53,00,00,00,00,00,00,c0,a8,03,53,

现在无法解决发送包的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情况有那些原因? 是HostCmd给的参数不充分?包发出的数据结构有没问题?

网友:
楼主,搞得怎样了,最近也准备搞下wifi,准备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2011-12-07):
回复 楼主:

楼主 wifi 模块弄的怎么样了,我现在也着手在弄。
驱动模块的流程是在官网上的驱动中总结的吗?
网上好像没有其他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请教下各位:WM-G-MR-09的datasheet里有这么一句话“Antenna diversity is not supported on the Wireless Module.”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天线只能用一种???

网友(2012-05-24):
都是些牛人啊,

网友B(2012-07-15):
请楼主给我点资料 我最近也要做这个。。关于接口和模式配置不是很清楚。

网友:
求WM-G-MR-09的开发资料(寄存器,应用接口)
我论坛分太低,加不到人,也发不出信息。。。只能回复。。。
跪求,我qq8625974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ucosii驱动WM_G_MR_09模块
使用SPI接口
HOSTCMD命令使用顺序:

求楼主联系方式 我最近要做 想问您一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给我点资料 我最近也要做这个。。关于接口和模式配置不是很清楚。

请问接口和模式配置搞清楚了没, 我也要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接口和模式配置搞清楚了没, 我也要做这个...

据说配置和数据传输都是用SPI接口。你QQ多少 交流交流~~

网友(2012-08-17):
能否共享点资料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ucosii驱动WM_G_MR_09模块
使用SPI接口
HOSTCMD命令使用顺序:

你好, 问一下你的scan命令参数是怎么填充的呢, 前两个命令可以的, 但为什么就scan不到呢?
我发的是06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03 00 00 00 00 00 00,
然后读到的是80 06 00 0c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8 00 40 2c 40 b3 f4
貌似没有scan 到ap, 这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2-10-14):
正在搞,学习中

网友(2013-04-27):
wifi在2.4GHZ方面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大神,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3-08-03):
楼主可否给点资料呀,电路图,程序之类的,最近看了好多资料,电路图什么的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不知道该按照哪个做。谢了QQ251216856

网友D(2013-12-12):
施主,给点资料吧,我也打算让wifi裸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施主,给点资料吧,我也打算让wifi裸奔的。

有进展么?最近手里有个MR09-REF2-457  也想裸奔呢。

网友(2014-02-27):
还是没搞通

网友(2014-06-24):
正准备开始搞

网友:
zidong404是用我们的WIFI模块来搞的 不知道zidong404大牛现在去哪高就了
这里有移植好的源码:
百为STM32裸机+WM-G-MR-09 WIFI + LWIP源码--全球首发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4196-1-1.html

网友(2014-08-28):
还是没搞通么????求搞通了的交流啊,裸机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