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受干扰!!

楼主(2011-10-08):
单位有两台功率都在1750KW上下660V的直流电机,它们通过减速箱链接各一个直径2..8M的滚筒用于提升下放人员和材料。电机侧和滚筒侧各有一个编码器用于深度计算和比较,其中电机侧的去PLC,滚筒侧的去传动。
两台电机由两套独立的电控系统控制,电机的电控由AB 1756系列的PLC控制,而传动控制由西班牙sisteam的C30A控制,从改造运行那天开始,如果其中一台电机静止不运行,那么它滚筒侧的编码器就会被另一台运转的电机干扰,表现为有速度跳变。
我试着换编码器,给滚筒放静电,将并联在一起的低压接地网络分开独立运行,编码器的链接换成塑料链接,但依然没法解决,为了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实在没辙了,发到坛子里,让大家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
呵呵。。。。。。。。。看你描述,不是编码器受拢,乱发信号

而是你的PLC受拢,接到收干拢脉冲

告诉你故障点了,这下好解决了吧。看样子你电工现场经验不足哈!

网友:
是不是编码器输出信号受干扰,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实在不行,给编码器单独供电(用隔离电源),然后在电机旁边将编码器输出信号转为光纤,到PLC位置再转为电信号,不信解决不了.

网友:
屏蔽,穿管还能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才刚毕业,干了不到三个月就遇到这问题,
明天去用示波器看看编码器出来波形怎么样,再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午改了独立隔离电源供电,还是不行
单位领导不愿意在设备上做大的改动,只能小改下,郁闷

回复 网友C:

导线用的是带屏蔽层的多芯线,应该不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
屏蔽层有没有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地了,而且所有的低压信号线缆,和强电线缆的接地极也是独立分开的...

网友(2011-11-25):
还是仔细检查现场布线,前段时间在石家庄鹿华电厂现场调试时也遇到通过模块箱串入的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