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个28335的板子,以前没有用过, 有几个问题要问下,

楼主(2011-10-08):
看了DSP电源感觉挺复杂的, 然后就选用那个专用的电源芯片, TPS767D301, 但这上面有一个复位,  可以悬空吗 , 不知道悬空影响可靠性不,
加一个MAX809会好些吧?!
片上ADC内核供电给1.9可以吗

网友:
dac只能是3.3的电压。别的电压不工作。
这个芯片没用过,不过记得复位好像是给dsp用的。接到dap管脚上就好了。